[問題] 用微動開關啟動機車

楼主(2021-02-13):
最近想做個小實驗,用微動開關取代鎖頭啟動機車。
想先請高手看看,這個想法有沒有什麼問題。
以及圖中PMOS的選擇,有沒有什麼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原廠線路圖(鎖頭在左上方INGITION SWITCH)
請下載上面的PDF檔,有清楚的圖片

96.06 KB, 下載次數: 27

原廠配線圖

网友A:
不知樓主有沒有用過或聽過機車防盜器?

网友:
跟家電一樣原本的開關免電(更節能),改成需要吃電的開關,然後呢來源台電。
機車來源電池(還需要引擎發動的發電機),結果是自我耗損,搞到連電都沒有,自己刨坑直接免啟動。
就算吃電的賣狗肉,不騎也要想辦法讓電池有電,台電我來了(錢來也)。

牛年真牛,還是說老漢推車

看看汽車,汽車待機用電(防盜/監測/遙控/感應/計時/電源負載......基礎有的沒的),哪麼大顆電池如沒有適時發動充電,下場外力供電也罷了(電池/相關維修),尤其是不常開。

网友:
用微動開關啟動 (繼電器自保持電路) 啟動機車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樓主有沒有用過或聽過機車防盜器?

以前騎GY6,
那時加裝的防盜器就有遙控啟動功能,
發生過幾次回家後誤觸搖控器,
車子在原地發動到隔天出門,
幾次後就把那功能物理性的砍了,
拆開搖控器把按鈕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前騎GY6,
那時加裝的防盜器就有遙控啟動功能,
發生過幾次回家後誤觸搖控器,

我買車店家就有送~~~但是我始終不愛用遙控器~~後來會吃電我就趁修理拆前蓋

的時候直接摘除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買車店家就有送~~~但是我始終不愛用遙控器~~後來會吃電我就趁修理拆前蓋

的時候直接摘除了... ...

以前拿搖控器發動GY6,
跟現在用手機發動GOGORO有87%像啊,
走路都有風,
不過想一想很中二...
到頭來還不是要拿鑰匙去開龍頭才能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前拿搖控器發動GY6,
跟現在用手機發動GOGORO有87%像啊,
走路都有風,

應該是耍寶鑰匙拿掉還能發動著吧....

掛著防盜器名稱......放著遙控啟動、尋車、防盜這三種功能....

我一個朋友是直接在點火系統上做一個隱藏開關,沒打開開關你開電門、用腳踩也不會發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應該是耍寶鑰匙拿掉還能發動著吧....

掛著防盜器名稱......放著遙控啟動、尋車、防盜這三種功能....

有一次出門看見小豪邁真的發動著,
身上又沒帶鑰匙,
只好堵住排氣管讓他熄火.

暗鎖這東西在十幾年前好流行,
有感應扣的,
有斷電開關的,
有要摸一下螺絲的,
還有像電影Mad MAX裏要照順序撥動開關的,
不過現在基本上都沒人額外加裝了.

网友:
我以前的機車大都有裝遙控器,有時想嚇嚇路人就遠遠遙控發車

平常龍頭沒在鎖,所以遙控啟動後就騎走,下車買東西或回家後遙控熄火
全程都不用拿鑰匙還蠻酷的

不過後來其中有一部老車怎樣都發不動,一直查線查到最後才發現是藏在前斜版內遙控主機的接頭氧化接觸不良,這台買二手的,還不知道原本有裝遙控,後來就拆了

网友D:
我以前摩托車有暗鎖,要先打方向燈,發才會動,要不然一直發,就是有電,發動機會轉,但就是發不起來,然後就搞到我姐夫,騎出去,騎不回來~他又自認很懂車,就開始在路邊拆拆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以前拿搖控器發動GY6,
跟現在用手機發動GOGORO有87%像啊,
走路都有風,

這您就有所不知了,小弟我曾經沒開龍頭就催油門,後來在原地轉了一個大圈,差點沒嚇死,不過記得沒摔倒,是滿帥的沒錯.......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這您就有所不知了,小弟我曾經沒開龍頭就催油門,後來在原地轉了一個大圈,差點沒嚇死,不過記得沒摔倒, ...

老馬都會說這句:
帥啊,老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摩托車有暗鎖,要先打方向燈,發才會動,要不然一直發,就是有電,發動機會轉,但就是發不起來,然後 ...

這就是官方有名的手刀暗鎖,
比你那方向燈還整人.

网友:
所以臺灣人真無聊,直接拔掉分電盤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