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494可用TL494P替嗎

楼主(2021-02-14):
我的示波器電源板是 UC494,但是網站上都是TL494居多,而且價差也很多呢

UC494數據表(PDF)-德州儀器(TI)
https://pdf1.alldatasheet.com/da ... 29420/TI/UC494.html

TL494
https://www.ti.com/lit/ds/symlin ... 526gclsrc%253Daw.ds

這兩個能通用嗎,

网友:
前面 製造廠  應該是一樣  (功能)

但 品質 就不清楚 ~

网友:
能通用嗎, 基本能用...有無 [魔鬼藏在細節] 未知 !
先用再說...

有個 古老隱晦的故事 UVLO  (暫譯:欠壓禁出) 早年各家做的都不是很好
VCC 在關機 過渡期間  內部參考電壓也沒守好
某些應用  因此功率BJT/MOS 死在關機過渡期間   再開機時燒負載
然後上演羅生門

那時候
有的公司設計  挑製造商
比較嚴謹的公司 增加UVLO  作在IC 外部電路

网友:
你的結論呢?

楼主:
結論,我找了一個,舊的TL494(好壞不知),裝上去,問題還是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結論,我找了一個,舊的TL494(好壞不知),裝上去,問題還是一樣,

說實在的 IC 要壞 也没有那麼快~

如果依維修 電供 的大數據來看~

IC 壞的 比例 並不高~

网友A:
不是軟的就只能硬啃

斷去功率級電晶體MOSFET  ( 保護不燒晶體之外 同時因此斷去迴授)
兩個外部可調電源  一給TL494 另一接輸出濾波迴授(調整模擬迴授)

示波器搬出來啃吧 注意比較器(+/-)輸入電壓變化 對映 IC輸出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軟的就只能硬啃

斷去功率級電晶體MOSFET  ( 保護不燒晶體之外 同時因此斷去迴授)

你講的太困難了,我功力不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軟的就只能硬啃

斷去功率級電晶體MOSFET  ( 保護不燒晶體之外 同時因此斷去迴授)

這是我找到,跟這一樣一模的,黃色標記是什麼意思,我不懂,不是我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是我找到,跟這一樣一模的,黃色標記是什麼意思,我不懂,不是我標的,

那是太克CRT示波器  TEK 2xxx 系列的 電源電路圖

Q928 Q930 構成 UVLO 取代  U930_TL494內建的UVLO

R925 R927 對 C925 (即U930_TL494的 #12_Vcc-#7_Gnd) 分壓檢測
大於 Q928 VBE + VR925 6.2V 時
   Q928帶動Q930  對U930_TL494供應Vcc

第二階段:
  Q930  供電同時 拉一電阻R930  它也對前述R925 R927 分壓加碼供電
  使得分壓提高些  增益Q928 Q930 導通

至此 U930_TL494 Vcc 開啟條件完全成熟

第三階段:
   這是敘述 關機階段
   前述第二階段電阻R930 提高了R925 R927 分壓比
   因此 C925 電壓下降時 Q928 Q930沒有立刻關閉
   需 R930 R925 R927 分壓比 低於 Q928 VBE + VR925 6.2V 才能關閉

小結:
啟動臨界
          R925 R927分壓比 大於 Q928 VBE + VR925 6.2V
關閉臨界
    R930 R925 R927 分壓比 低於 Q928 VBE + VR925 6.2V

這是往瑣碎細說 其實就是個 雙電晶體構成的史密特電路 變化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太克CRT示波器  TEK 2xxx 系列的 電源電路圖

Q928 Q930 構成 UVLO 取代  U930_TL494內建的UVLO

對,是示波器 太克2236,只是我這台晶片是用 TL-494 ,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highlight=Tektronix
我參考這一篇,說到:「這台示波器打開電源開關後就一直答、答、答....,」,都沒量,我就只直接換了 TL-494 ,結果還是一樣的問題,

网友:
外UVLO這類型 TL494  相容適用性寬大
市面上大廠製品 ST / TI / FAIRCHILD 含KA7500  都可以使用

線路架構 橋是整流後 先粗化分  TL494  (前區) 過了 R907 之後  分為後區
TL494  迴授監測穩壓點 TL494#2_R914 (其下端倒三角 與 C940(-)

已知 TL494  OPA  #1 需等同#2  , #1 已接 #7粗線(TL494 GND)
R915 10K 電流  +5V_REF --> #2 --> R914(84.5K)  倒三角
5V / 10K = -X / 84.5K   ; X= - 42.25V
相符合電路圖看到 C940(+) 旁 TP940 標示 42.8V

你先看  R907 之後   C940 這區塊負載 有無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是示波器 太克2236,只是我這台晶片是用 TL-494 ,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 ...

維修並不是一樣畫葫蘆 ~

早該拿出來請 S大師 診斷一下~

相信能夠起死回生~

网友A:
上圖是之前說的後區(TL494/R907之後的負載)

先量 Q946 Q947 有無故障 ;
然後斷開 紅線X 也就是斷開 Q946 Q947  暫不參與負載
看看TL494 前區塊上電時能否正常使後區 C940 (+/-) 停在 TP940 標示的 42.8V 左右偏差些沒事

不正常 就集中心力在這
正常就排除此處與TL494問題  注意力再往Q946 Q947  之後區塊走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圖是之前說的後區(TL494/R907之後的負載)

先量 Q946 Q947 有無故障 ;

意思就是說,要上市電測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就是說,要上市電測量

對  勇敢地 拉延長線  站遠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圖是之前說的後區(TL494/R907之後的負載)

先量 Q946 Q947 有無故障 ;

三極管是好的(照網路的量法),
斷開電阻後上電,就不會有 答,答,答~~~的聲音了,
有42.7V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極管是好的(照網路的量法),
斷開電阻後上電,就不會有 答,答,答~~~的聲音了,
有42.7V ...

那就很清楚了  不干TL494 的事

是Q946 Q947  電路圖右邊變壓器二次側 的事
看看有無二次側有無 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