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光燈更換LED燈後安定器是否移除

楼主(2021-02-15):
前幾天發了一篇浴室圓形日光燈改LED燈,後面有網友建議直接換圓形LED燈管就好,幹嘛那麼費工。

的確慢慢將家用日光燈換成T8 LED燈,有個疑問請教先進:

傳統安定器有能源轉換效率的問題,換成LED燈時,需不需要也將安定器移除減少耗電?

网友:
安定器最好移除。

网友:
上次有人實驗過了,安定器會消耗功率吃電的,尤其大瓦數的燈具。

网友:
傳統改led可以把啟動器拔除,安定器也要拆除,遇到沒辦法拆就稍微改一下線路吧。這樣比較省電

网友:
安定器要不要拆除,有些網路說是拆掉會比較省電,我用勾表測一下電流一樣,就不動了。您可以自己測試一下,也許LED內部驅動電路各家有異,要拆或不拆經過儀表確認或有人分享廠牌/型號一樣的精驗再決定,懶人就照包裝上面的說明安裝,基本不會有錯。

网友:
我過年前才自己換一批,我是將安定器拔掉,我也覺得拔掉會省電一些。

网友:
安定器 是一個 電感 元件 ~

理論上是會 耗能~

但是會耗多少 ?   可能不足為道吧 ~

网友A:
要拔掉
安定器為電感性元件 它是與燈管做串連的  它會產生壓降與在啟動器動作時產生升壓現象

LED燈管供電不需要這些特性  建議移除 直接短路也是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拔掉
安定器為電感性元件 它是與燈管做串連的  它會產生壓降與在啟動器動作時產生升壓現象

短路意思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路意思是...............?

跳接 ~

PASS ~

网友:
剛好不久前換了 LED燈管 。

T8 4尺 日光燈座 改裝成 T8 18W LED 省電數據 實測參考

原來我無形中浪費了這麼多的電 !

楼主:
感謝11# lkkseemi大大的詳細耗電量測資料,改接法如下:

紅色圈圈處: 移除啟動器
紅色框框處: 剪斷安定器兩端線,將此線短路相接。

圖片來源

网友:
40W燈管點亮時的維持電壓較高,燈具要用安定器做成自藕變壓器型式將電壓升成220V再提供給燈管,因此即使沒亮燈只要有上電就有損耗,故而改成LED時最好是移除安定器,其它較低功率燈具的安定器只是以電感型式存在,損耗值較低,差異不大

网友:
"海賊王"頻道那位仁兄這幾天也推出一個影片,內容是他將自家T8-40W雙燈燈具改成

LEDT8燈管的過程,他也用功率計測試出了...

1.純T8-LED燈管、2支一起點亮

2.原先T8-40W兩支+安定器+三段開關

3.不拆安定器只拔點燈器

等等搭配組合的耗電量...最後他也是拿掉安定器、切換開關來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