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浴室浴缸打掉改造

楼主(2021-02-15):
浴室浴缸打掉改造,本想分上下,發貼後由於圖片一次上傳,不插入的變在帖子下方,改全發一帖。

這是在2019.11月時所做的,全都是我一人完成,今天才來分享過程,

總耗時3個禮拜左右,一天做一點,慢慢想,慢慢做,以及參考網路上的實作

家中有其他浴室可用,所以不急著幾天完工,更何況不是專業,

這是套房內的浴室,

使用工具,材料在圖中有介紹,有些沒拍到,

本身沒做這行業,只是喜歡亂搞,改造這件事在心中醞釀很久,最後還是給他完成,

至今已一年多有些不理想,也將錯就錯的用,

不過說真的很累,搬水泥.沙.瓷磚,以及打下來的舊瓷磚,水泥這些都很重,

浴室在3樓,上上下下爬來爬去的,有心自己搞得大大要有心理準備,獻醜了。

浴缸

打碎的浴缸

浴缸清除後,下面不見天日,整個浴缸有縮水,洗澡時候有水滲入多年來,潮濕,還好沒臭味。

開始清除將要打掉的磁磚,使用的工具沒拍到,就是俗稱的鴨頭,那工具很重
不是專業的,拿半天手酸的很,記得排水管可要先用布把它塞起來再敲瓷磚,以免碎石跑入,那會很慘。

這張是瓷磚清除後,還沒打地,洗過水的樣子

排水管要妥善安排,本想用厚的管件,但厚的會比較高.長,於是採用薄的管件,大部分水電師傅也是用薄管

打地打好了,打得凹凸不平才是對的(網路上,還有我的認知是必須這樣)

要把我需要的範圍,修飾工整,之後貼磁磚才好貼,用長條木板裁切後使用,上水泥混合沙使用
比例我忘了,砌個大概樣子

上水泥打底,把所需的排水方向,做個高低落差,以利排水,使用水平尺

乾後清除細沙,粉層,洗一洗都可,要乾,之後要做個防水層

此時牆壁已塗層彈性水泥,我塗個2-3道,實際忘了

換浴缸外的地方,把舊瓷磚打掉,依前面方法,鋪上水泥打底,
跟浴缸下沒一起做,因為一整天蹲在浴室,腰酸背痛的,所以分開做

開始貼磁磚,使用的磁磚好像是25*25cm,不規則表面,後來很後悔使用這個,後面有說明

這是瓷磚整平器,我這兩光師才需要用這個

磁磚背面

水龍頭,這時還沒借到瓷磚切割器,用砂輪機切割的

這是瓷磚黏著劑的攪拌器(簡易自製)

貼磁磚,瓷磚黏著劑抹刀

瓷磚黏著劑攪拌後,一次不要太多,會攪不動,我只有使用一般電鑽攪

木槌

編輯到這有點亂,下方圖是有上傳,但我不想編在帖子中有類似的,我不知到怎刪了
可否請版主幫忙一下,
只好後續再發一帖了

補充內容 (2021-2-18 07:41 PM):
應該把帖子多圖的打上編號,這樣才能針對圖說明,之前沒想到。

网友A:
謝謝大過年分享你的大作,因為還有很多照片未插入,想必是還在編排中。
想請問你的職業有做浴室改裝嗎?還有請問你住在那個縣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大過年分享你的大作,因為還有很多照片未插入,想必是還在編排中。
想請問你的職業有做浴室改裝嗎?還 ...

我是在編排,有些圖片上傳了,不想插入帖子中,我不會刪,請幫幫忙,謝謝

文中有說到,只是自己喜歡亂搞,本身職業非這個,新北

网友A:
好的,未插入的圖片已刪除

网友B:
請問立面的牆壁,防水層全塗,還是塗到一定的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未插入的圖片已刪除

感謝wish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立面的牆壁,防水層全塗,還是塗到一定的高度?

你要貼磁磚的全塗,就是打掉的地方,反正買一桶1加侖

我這實例塗了2-3次,忘了,至少2道佈塗

如果你是上下都打的話,可能塗到人的高度吧,老師傅應該不會做到上面

网友C:
浴室磁磚用凹凸不平的.容易黴菌黑斑.應該清掃的要哭了.水龍頭那塊磁磚.如果可以關水拆水龍頭.可以買金剛石開孔器.電鑽接上洗2個孔.這樣更漂亮.不過樓主高手一個.我們這些低手就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浴室磁磚用凹凸不平的.容易黴菌黑斑.應該清掃的要哭了.水龍頭那塊磁磚.如果可以關水拆水龍頭.可以買金剛石 ...

我知道可以洗孔,但我不想為了這個多花錢來買用一次的工具

原則上就是省錢,現有工具下去做

凹凸不平真的很防滑,的確會卡一些汙垢,常洗可克服

美不美觀我認為可以即可

网友:
路過幫推
路過幫給讚

网友:
好棒 我家也想要來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在編排,有些圖片上傳了,不想插入帖子中,我不會刪,請幫幫忙,謝謝

文中有說到,只是自己喜歡亂搞 ...

其實會靠這個是我家浴室也有遇到問題,不過那還是其次,我比較擔心的天花板的部份,用說的說不清楚,先對照一下照片。

▼放大圖一

▼放大圖二

上面的照片看起來就像快掉下來了,也不知道有多大塊,而我在用電腦就在下方,有一天掉下來時,不管誰在用電腦一定會被打到。

▼另一處角落的天花板

所以想問問有沒有專業的會員可以建議怎麼處理比較妥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會靠這個是我家浴室也有遇到問題,不過那還是其次,我比較擔心的天花板的部份,用說的說不清楚,先對 ...

水泥天花板比較麻煩,
要是我把大片敲掉,用磁磚黏著劑補,他比較黏,
不要用水泥砂,之後在上石膏補土,上漆。

网友D:
說到碎石
之前我家叫人來打掉四樓浴室的浴缸,結果完工後洗澡時洩水速度超慢
不過因為四樓很少使用,所以大家就沒太在意

自從加入痞酷網後,就整天在家裡四處巡視檢查,這時發現四樓排水管的存水彎就在三樓浴室的天花板裡

所以我就把清潔口拆開來看一下....

靠杯,清出那麼多碎石頭

清完後,浴室又可以快樂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說到碎石
之前我家叫人來打掉四樓浴室的浴缸,結果完工後洗澡時洩水速度超慢
不過因為四樓很少使用,所以 ...

沒錯,近代的作法排水管通常外露,這樣好維修,
我們這個30幾年前自建,都直接埋樓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