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浴室浴缸打掉改造 後續

楼主(2021-02-15):
由於編輯有點亂,只好再發一帖,接續

這時已借到磁磚切割器

切起來平整,讚

此時牆壁上已貼好,乾了

換貼需切割小片的收邊

貼地上的

落水頭,磁磚切割好貼上,

這張原浴缸的位置,我磁磚貼好後,發現地板好像太斜,磁磚無法服貼25*25cm,
怕日後翹起,於是趕緊將瓷磚取下,洗乾淨黏著劑,後續再用
地再打掉,重鋪水泥,所以前面有貼磁磚,到這又不見

一樣要上防水彈性水泥

到這邊填縫,由於是不規則面瓷磚,表面又粗,不能抹縫,網上知道的結果是要勾縫,我找不到實例
只好自己,一點一點用畫油畫的小抹刀抹上去,使用水泥顏色的磁磚填縫劑,以後才不會退色跟發霉
雖然看起來不是很漂亮,為了日後還是這顏色好

慢慢填縫

地板乾了,可以貼了

與舊有的磁磚有高低落差,用填縫劑膜上,做個斜面,千萬不要用矽利康,久一定發霉。

之後買個浴簾裝上

使用免釘膠很方便,也很牢,已使用一年了,還很牢,浴簾換過一件

再裝個架子放盥洗用品

後來也將蓮蓬頭組換了,我做這個只是不到半套就很累了,當初如果把全部都打掉

不知道歷時要多久,後續很想換掉馬桶,那種無聲的,或小聲的,我家這口可是30幾年前的

又怕自裝會漏,還在研究中

整個編輯很長,頭有點暈,休息

文中如有錯誤,請指教,謝謝

補充內容 (2021-2-16 08:07 AM):
雖然有浴簾,也無法百分百乾濕分離,至少沒以前的濕,
以前浴室浴缸外房內的牆壁有些壁癌,在這次處理後,發病較少(房內牆有打掉補好上漆)

网友A:
浴簾都衝大創有全白沒花紋的!有考慮改花灑?

网友B:
買這間房子時,主臥浴室就有雙人按摩浴缸,不過實在太佔地方了,烏骨雞學姐不只一次想改成乾濕分離,不過都還沒有去實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買這間房子時,主臥浴室就有雙人按摩浴缸,不過實在太佔地方了,烏骨雞學姐不只一次想改成乾濕分離,不過都 ...

言下之意,是這樣解讀的,沒錯吧

"

雙人浴缸,若無烏 WISH也會孤單;
熱水卡燒,若無烏 WISH也會畏寒。

烏骨雞,妳是WISH生命的溫泉,
也是WISH靈魂的一半。

為著妳,什麼艱苦WISH不驚;
為著妳,千斤萬斤WISH嘛敢擔。

誰人會地代替烏的形影,
愛烏的心,愛烏的心,痞友攏知影。
                                                   』
                                                     "
.
.
話說,除溼機可以放浴室喔,還離浴缸那麼近...
不會常被弄溼嗎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言下之意,是這樣解讀的,沒錯吧

"

值得給你拍拍手,你沒有進軍音樂界是一大損失。

我家有兩間浴室,平常我們都是使用另一間浴室,因為那間浴室沒有浴缸,比較方便淋浴。
而這間有按摩浴缸的浴室,一年使用的次數我看不會超過十次,所以被烏骨雞學姐利用成雜物間。
有按摩浴缸為什麼不用?因為我們家的成員也沒有很喜歡泡澡的,而且最要命的是這間浴室雖然有抽風設備,但是沒有預留抽出室外的風孔。

是的,抽風設備就把熱氣、水氣全部抽到浴室輕鋼架裡面,所以我常常要用風扇吹一吹,不然很容易有霉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買這間房子時,主臥浴室就有雙人按摩浴缸,不過實在太佔地方了,烏骨雞學姐不只一次想改成乾濕分離,不過都 ...

裝個浴簾在浴缸內,就乾濕分離了,最簡單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浴簾都衝大創有全白沒花紋的!有考慮改花灑?

頭頂花灑?不喜歡這方式,舊有熱水器,在關掉熱水再開時水會比較燙
要閃花灑,習慣手拿。

网友:
引用 楼主:
頭頂花灑?不喜歡這方式,舊有熱水器,在關掉熱水再開時水會比較燙
要閃花灑,習慣手拿。 ...

也不錯!之後衝泡澡桶也可以放入加水?

网友:
小弟現在待的工業區廠房位於二樓,
電梯間旁有男女廁所各一,
天才的是男廁地板當初施作時,
師傅手藝高超,
怎麼量都是0度,
超平整的,
只要地上有水,
不管是打掃刷地板或下雨天窗戶沒關,
水都乖乖站原地不敢動,
不會往排水孔集合...
真是天兵師傅.
打掉重練??
房東不肯花這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買這間房子時,主臥浴室就有雙人按摩浴缸,不過實在太佔地方了,烏骨雞學姐不只一次想改成乾濕分離,不過都 ...

這容量用儲熱式電熱水器,
等到注滿熱水,
白娘子跟青青都修完成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