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WD500G硬碟BIOS無法偵測維修

楼主(2021-02-15):
WD500G硬碟無法被AMI BIOS自動偵測到...
本以為主板已經損壞,準備拆解查對CI碼後,想找找有無對應的主板來更換(試試運氣)

卻意外發現J1接點氧化嚴重,用橡皮擦擦拭,再用接點清潔劑噴洗(如圖1),拍攝CI碼後(如圖2),將主板4顆螺絲鎖定,通電測試卻聽到讀寫頭定位響聲,馬達可以正常運轉!

圖1.J1接點

圖1.J1接點

圖2.CI碼

圖2.CI碼

將硬碟重新接入電腦電源、連接線,重新開機後硬碟可正常運轉、存取資料。

网友:
猴犀利,又學到一招了

网友:
真好運
試了10顆...
沒有一個像樓主撿到軟的

网友:
恭喜樓主
雖然搓過N顆硬碟,
還沒這樣救回硬碟。

网友A:
那天我的 舊碟 80G 的莫名的冒了烟~

有個電子元件燒了~

找到一個以前的硬碟  把整個電路板換了~

運氣不錯居然好了~

网友:
恭喜樓主
我也是這樣搓過N顆硬碟
還沒這樣救回硬碟的

网友:
+1
WD搓過N顆硬碟,
沒這樣救回硬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天我的 舊碟 80G 的莫名的冒了烟~

有個電子元件燒了~

80G以後的,就沒法這樣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