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養高速粉碎機

楼主(2021-02-17):
這是使用多年的高速粉碎機,最主要是用來粉碎咖啡豆、曬乾的薑黃片等。

使用完畢必須耗費很多時間清理(沒有防水,不能水洗)。

取出購買機器時附贈的六角螺帽套筒及零件包。

螺絲起子是用來卡住刀片用,插在其中一顆螺絲,不必旋轉。一手固定螺絲起子,另一手旋轉中央的六角螺帽套筒把手,逆時針方向旋轉可鬆開螺帽。

依序取下零件,六角螺帽、彈簧墊圈、上刀片、中刀片、下刀片、旋轉軸防塵密封護蓋、旋轉軸防塵密封。

髒兮兮,先用吸塵器吸取咖啡殘渣。

牙間刷也派上用場。

依相反程序裝入更換或清洗乾淨的零件。

用螺絲起子卡住刀片,順時針方向旋轉中央的六角螺帽套筒把手,旋緊六角螺帽。

完工。

网友A:
固定不銹鋼碗公的4顆螺絲不能拆下來嗎?

网友B:
我這種偷懶的.大概在旋轉180度出料後.順便用空壓機吹吹就好.反正是乾式的.最多吹完後用清潔乾布抹一下壁體.這種要是每次認真清.需要自己做一隻彎刷.刀片底下及軸心位置比較好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不銹鋼碗公的4顆螺絲不能拆下來嗎?

應該可以,但是我沒有再往下拆。因為這樣就達到清潔目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這種偷懶的.大概在旋轉180度出料後.順便用空壓機吹吹就好.反正是乾式的.最多吹完後用清潔乾布抹一下壁體. ...

用高壓氣體來吹應該就可以吹乾淨了,只是會吹得到處都是殘渣。

网友C:
請教學長,用這台粉碎咖啡豆適合用那一種方式萃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教學長,用這台粉碎咖啡豆適合用那一種方式萃取?

我是用最簡單方式,咖啡粉+濾紙+熱水滴漏的方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用最簡單方式,咖啡粉+濾紙+熱水滴漏的方式。

收到!
這種應該不適合Espresso 的均勻顆粒要求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收到!
這種應該不適合Espresso 的均勻顆粒要求吧

砍豆機不行,
顆料大小跟磨豆機比,
相對的不均勻.

网友:
引用 网友D:
砍豆機不行,
顆料大小跟磨豆機比,
相對的不均勻.

專業.....

仔細看,跟我的磨豆機裡面真的不太一樣

网友B:
看機體不大.開口朝下.用高壓空氣吹.可以大概套一個中藥包那種布質濾袋材質的.應該透氣性夠.也不會粉渣到處飛.如果要過濾更好的.可以找一個布質麵粉袋(這種以前老家做湯圓.年糕.好像都是用來濾水掉).間斷吹氣.應該足夠粉渣掉下來了.集塵機那種材質就不要用了.太密不易排氣.空壓吹氣會從探入開口反飛回來.我覺得還是中藥包那種最好.有彈性.好套.排氣好

网友E:
那四顆螺絲可以轉下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機體不大.開口朝下.用高壓空氣吹.可以大概套一個中藥包那種布質濾袋材質的.應該透氣性夠.也不會粉渣到處 ...

好辦法。
最近,我是拿到室外(陽台)用空壓機吹氣,很方便的。(以前怎沒想到用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四顆螺絲可以轉下來,

下次保養再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