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體] 小米 Max 換電池

楼主(2021-02-17):
林伯的手機,電池終於孔鏘了。睡覺隔天起床,電量掉個20%。

耶~耶~耶~可以換新手機了。我要換支5G的。

分隔線

E04~E04~E04~做足功課之後,沒有一支的螢幕,像Mi Max這麼大。

無奈的收拾起懶惰的心,準備換電池。
仔細看,這時才發現,已經膨肚。

太幸運惹,我家附近就有賣家,今天開工馬上去自取。
電池250+工具組30=280。
電池上還印有今天的日期。

摳了一圈,發現下方比較容易開殼。

開了。

接下來,我用那些工具挖,不太會用,打不開。
起毛滋挖嚕噫,最後還是指甲一摳,搞定。
別拉太開,那條排線,是指紋感應器的。

電池排線的接點,被一整塊金屬片蓋住,必須拆11個螺絲。

左或右邊,卡筍挖開,就可以整片取下。

電池排線的接點

背後有兩條白色膠帶。
使力拉,拉到最長時斷掉,這是正確而理想的。代表膠帶都拉出來了。
我有一條,拉沒多長就ˋ斷了,只好用痞酷鏟,慢慢鏟膠帶。

賣家沒附膠帶。
翻箱倒櫃,找出文具用雙面膠帶。

接上電池排線的接點之後,就可以先試開機了。成功。開始組裝。

順便換上新的錢包型手機套。
紅色比較醒目,不容易搞丟。
換好電池,準備再戰............大概一年吧,我估計。{n_133:}

网友A:
背後有兩條白色膠帶。
使力拉,拉到最長時斷掉,這是正確而理想的。代表膠帶都拉出來了。
我有一條,拉沒多長就ˋ斷了,只好用痞酷鏟,慢慢鏟膠帶。

R大  新年好  白色膠帶 可用夾子 夾住捲起來到底   試看看    恭喜發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後有兩條白色膠帶。
使力拉,拉到最長時斷掉,這是正確而理想的。代表膠帶都拉出來了。
我有一條,拉沒多 ...

這招不錯唷~

阿不過,我有一條,拉沒多長就ˋ斷了......
--->其實,根本沒拉到白色就斷了,前面有一段黑色,黑色與白色分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招不錯唷~

阿不過,我有一條,拉沒多長就ˋ斷了......

我都用報廢的信用卡,
這樣可避免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用報廢的信用卡,
這樣可避免短路.

信用卡切長條狀,然後用捲的嗎?

這是拉成功的膠帶,抓住黑色使勁拉,白色部份是有彈性的,拉長到10幾cm才斷開。

网友C:
電池的背膠要用卷的拉出來比較不容易斷,方法是用鑷子將膠白色拉出一點後,用鑷子直接捲,邊拉邊捲就很好拉出來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信用卡切長條狀,然後用捲的嗎?

這是拉成功的膠帶,抓住黑色使勁拉,白色部份是有彈性的,拉長到10幾cm ...

膠帶拉出後,
再用整張信用卡去慢慢兔,
這樣比較容易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池的背膠要用卷的拉出來比較不容易斷,方法是用鑷子將膠白色拉出一點後,用鑷子直接捲,邊拉邊捲就很好拉 ...

原來,大家都會這招,只有我不知道{n_08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膠帶拉出後,
再用整張信用卡去慢慢兔,
這樣比較容易施力.

瞭解。邊拉膠帶,邊用信用卡鏟。

看來我是有點暴力了,第一條(紅框內)整條拉出來,第二條整條斷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