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個阻容降壓的電路原理
關閉

楼主(2021-02-18):
大家好, 這是我在拆一個壞掉的PIR時發現的電路, 看起來不像是全波整流, 好像是半波整流又不確定, 想請問為何要如此設計。

它的AC轉DC後, 一路走向7805向控制邏輯供應5V, 一路則是供應18V給繼電器...

网友:
這是全波整流,
1N4746 在電源正負半周分別有兩個功能,
18V 1W zener 與順向導電二極體,
可以省掉兩個 1N4007 與減少 zener 發熱量.

网友:
阻容降壓的電路原理?這個是用電容0.47μ的交流容抗降壓﹖電容才是真正負責降壓﹖330K電阻是洩放電阻﹖功能就是插頭拔下來時﹖洩放0.47μ裡面的電壓﹖避免拔下來時用手觸摸到插頭金属﹖被有充電的0.47μ電到

楼主:
謝謝大大, 看了一下電流走向, 大致上沒問題了...

後來也找到一篇https://www.electroschematics.co ... rless-power-supply/有說這種方式

只是說這樣作零件也沒比較省, 為什麼不用四根1N4007再加一根18V曾納呢?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或者請參考熱心會員fatzeros 做的教學影片︰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包括我在內),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謝謝配合!

此篇已超過可修改時間,本篇關閉。

若有需要請依版規另開符合痞酷網貼圖的新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