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電鍋TAC-11K 說煮不熟 已完修

楼主(2021-02-18):
話說過年期間烏骨雞學姐接到我大舅子來電,原來烏骨雞學姐家的大同電鍋說煮不熟........,烏骨雞學姐說我家用的先借你用,你順便把壞電鍋拿來......,聽到這裡我知道苦主馬上易主變成我。

插座裡面有一點銹。

外傭應該都是稍微擦一擦而已,這種油漬已經不是一般清潔劑能處理了。

電鍋內部不知道用什麼去刮.......

打開底部就看到耐熱套管內的溫度保險絲,測量一下果然是燒斷了。

移開耐熱套管,裡面是10A 240℃的溫度保險絲,我也沒有這種規格的保險絲,看來要跑一趟電子街了。

网友:
没有跟 電鍋 打好關係 ~

當然 不熟 ~

老大 有時間 應該跟 電鍋 溝通 溝通~

网友:
10A 240℃的溫度保險絲我有你可以自取

网友A:
保險絲斷了應該是沒通電,主訴是沒法煮,煮不熟是雙金屬彈片快壞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險絲斷了應該是沒通電,主訴是沒法煮,煮不熟是雙金屬彈片快壞掉了。

是的,保險絲斷了就是沒通電,當然是沒法煮,怎麼會是煮不熟?以上稍具有電學基礎都了解,但是對某些人卻不會這麼想。
我看到是保險絲斷掉時,我想到的是煮飯煮到一半保險絲斷了,這樣就是沒有煮熟,我大舅子就認為是電鍋煮不熟了。
保險絲還是等我先接好,再煮一次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保險絲斷了就是沒通電,當然是沒法煮,怎麼會是煮不熟?以上稍具有電學基礎都了解,但是對某些人卻 ...

我也覺得應該是烹煮過程中保險絲燒毀導致一直無法彈起,所以認為很久了都煮不熟。
厲害了!我的腦。

网友:
汙漬可以用檸檬酸或小蘇打加熱刷看看

网友B:
用洗鐵鍋菜瓜布打磨燒焦的汙垢,油漆的部份要用科技菜瓜布才不會刮花油漆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洗鐵鍋菜瓜布打磨燒焦的汙垢,油漆的部份要用科技菜瓜布才不會刮花油漆面。 ...

印象中好像很久沒有在論壇看到你了。
近來好嗎?

楼主:
下午去了一趟台中電子街,買了所需的10A 240℃溫度保險絲,又跑去拿請朋友訂購的筆電電池,就趕緊把電鍋修一修。

因為要壓接,一時也找不到合用的裸端子,就用絕緣端子代替了。

下圖這支MARVEL MH-2S的壓著鉗陪我東征西討多年依舊如新。

壓著鉗最好是買有棘輪的比較好壓。

套上溫度保險絲後,還有固定架別忘了裝上,這個固定架是鋁片做的,鎖在電鍋底部外殼上,照理說用240℃ 的好像也太高了,不過它這麼設計就別去更動它了。

就是鎖在下圖的地方。

接下來要試機了,試機前我先求助海馬大,問這大同電鍋需不需要常調溫度?他是說通常調好後3~4年內是不會跑掉,他有提到調溫度要空鍋,測溫點在鍋底,130~135℃跳開即可,調溫度需要溫度計,我的溫度計不知道丟到那裡去了,找不到溫度計的話就先蒸饅頭看看好了。

再待續

网友C:
新購買電鍋的溫度大約是215℃,溫度可調降至185~195℃ ------------

网友:
電鍋內部一定得用砂紙或砂布磨亮磨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購買電鍋的溫度大約是215℃,溫度可調降至185~195℃ ------------

先前在discovery頻道有看到介紹說是調在200℃,大家參考一下

网友:
200℃也是可以!我個人經驗可再調降一點最好 .............

楼主:
到今天還找不到溫度計,晚餐也還沒吃,先來蒸包子饅頭看看?

包子跟饅頭是冷凍的,也不知道水放的夠不夠,打開壓看看好像差不多了。

不久電鍋就自動停了。

下次要煮飯看看會不會熟。

待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到今天還找不到溫度計,晚餐也還沒吃,先來蒸包子饅頭看看?

問我最知道~

冷凍 包子 要放 1杯半 ~ 2杯的水  ~ (量米的量杯)

不然 中心的肉 會冷冷的~

用 微波爐 比較快 ~ [ 1分20秒 ]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今天還找不到溫度計,晚餐也還沒吃,先來蒸包子饅頭看看?

老大,我想吃菜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問我最知道~

冷凍 包子 要放 1杯半 ~ 2杯的水  ~ (量米的量杯)

我家沒有微波爐,我好像是放半碗水,包子中間是不會很燙,的確應該再多一點水

楼主:
我家沒有菜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家沒有微波爐,我好像是放半碗水,包子中間是不會很燙,的確應該再多一點水 ...

微波爐 真的不錯用~

加熱 超快速的~

晚上 睡不著的 時候 ..........

爬起來 熱個包子 不用2分鐘 熱騰騰 包子就好了~

网友:
老大不要管菜包了.....

鍋裡的兩個包我都可以~

我有努力點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告!!!

网友E:
我猜!
饅頭==>WISH
包子==>學姊

网友F:
所以這電鍋用久了還得測溫度?~~校正一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下午去了一趟台中電子街,買了所需的10A 240℃溫度保險絲,又跑去拿請朋友訂購的筆電電池,就趕緊把電鍋修 ...

et大當年有提供相關技術資訊, 參考看看
https://bbs.pigoo.com/thread-3613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猜!
饅頭==>WISH
包子==>學姊

一個包子+一個饅頭就是我昨天的晚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所以這電鍋用久了還得測溫度?~~校正一下?

其實我家的電鍋從來也沒校正過,不過我們家並不是天天都開伙,或許是少用的緣故,溫度比較不會跑掉。
或者說有沒有跑掉我也不知道,只知道煮飯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G:
et大當年有提供相關技術資訊, 參考看看
https://bbs.pigoo.com/thread-36136-1-1.html

謝謝啦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其實我家的電鍋從來也沒校正過,不過我們家並不是天天都開伙,或許是少用的緣故,溫度比較不會跑掉。
或 ...

電鍋我們家天天用說~~~~老媽是電鍋派的,因為家裡餐具都金屬派...微波爐不適合...

也怕她放錯餐具進去所以至今沒用過....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其實我家的電鍋從來也沒校正過,不過我們家並不是天天都開伙,或許是少用的緣故,溫度比較不會跑掉。
或 ...

找不到溫度計 能先用眼觀法 就是電鍋跳脫後 電鍋底不能還有水 有水那溫度一定不夠
電鍋底部要達到130~135度C 那水都會蒸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電鍋我們家天天用說~~~~老媽是電鍋派的,因為家裡餐具都金屬派...微波爐不適合...

也怕她放錯餐具進去所 ...

好電鍋,電鍋的奧妙之處在於

瓦斯爐兩個爐都開滿了

還可以把一樣菜丟進電鍋煮,不需要人顧

縮短上菜時間.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找不到溫度計 能先用眼觀法 就是電鍋跳脫後 電鍋底不能還有水 有水那溫度一定不夠
電鍋底部要達到130~135 ...

電鍋跳脫後倒是沒有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鍋跳脫後倒是沒有水了

沒水 能試煮飯看看了
那溫度應該不會差太多

因我修過80~95度的一堆 所以才會要你確認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午去了一趟台中電子街,買了所需的10A 240℃溫度保險絲,又跑去拿請朋友訂購的筆電電池,就趕緊把電鍋修 ...

你用那個 端子 來取代 ~
我也都是這麼使用~

网友:
我家的大同電鍋已經用了33年了
舊型的是否比較耐用

楼主(2021-03-22):
這個電鍋測試的結果是有問題的,所以繼續研究下去,要研究就要知道電鍋正常時是怎麼用的?大家沒有聽錯,我真的不會用電鍋,所以也沒有注意電鍋是怎麼操作?
如果電鍋是正常的,那把開關往下一按就開始煮飯(此時煮飯的燈號亮起),煮好了開關就自動跳起來(煮飯燈熄滅),從此開關就都固定在跳起來的位置。
這個電鍋則是煮飯期間快要完成,開關會慢慢往上移動,煮好飯後達到頂端切斷源,煮飯的燈號熄滅,看似正常,但是過個1~2分鐘,開關會又往下移動,煮飯燈又亮起,又開始煮飯,就這樣反覆加熱。

我想這個電鍋的問題就是煮好飯後彈力不足,無法固定在煮好飯的位置。
▼下圖我把電鍋倒著放,黃線就是煮好飯後,應該要彈跳到這個位置,在沒有插電的情況下,我手動想把它切到黃線的位置,結果開關無法固定在黃線位置。

▼電鍋的開關我看了一下,提供彈力的地方應該是下圖黃框像蝴蝶的雙環,而調整雙環力量的應該是下圖紅色圓圈的位置,及綠色方框內的螺絲位置。

放鬆綠色方框螺絲,並轉鬆紅色圓圈內六角螺帽,把螺絲鎖進去一些,這樣果然開關就能固定在黃線位置了,並且有足夠調力頂開藍色方框內的開關,這個螺絲要調整到那個位置最合適其實我不知道,知道的會員再請指導一下。

先說明一下,我不知道我這麼調整對不對?而且我放鬆了綠色方框的螺絲,也說明我必須要重調溫度了,綠色方框的螺絲是一對的,要怎麼調整也是疑問,再加上我一直找不到我的溫度計收到那裡去了,這下也只能先把它晾在一邊。
海馬大其實有要我有經過他那裡時,他幫我弄一下,不過,我還是想自己試試看能不能解決?真的不行再拿去麻煩他。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個電鍋測試的結果是有問題的,所以繼續研究下去,要研究就要知道電鍋正常時是怎麼用的?大家沒有聽錯,我 ...

大同電鍋溫度調整問題?
https://bbs.pigoo.com/thread-66187-1-1.html

那個 就是在 調溫度的~

我上次的懶的調 直接換接點 ~

[維修實例] 大同電鍋 TAC-11KSD 無法加熱
https://bbs.pigoo.com/thread-8186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同電鍋溫度調整問題?
https://bbs.pigoo.com/thread-66187-1-1.html

因為也找不到溫度計,銀接點也有些磨損,有跟海馬大約時間去換一組新的,並請他調整一下溫度好了。

楼主:
昨天晚上去彰化,回程跑到海馬大那裡換我丈人的電鍋開關。
海馬大板一板我原本的開關,就知道彈性疲乏了,還是換一個好了。

開始拆舊跳馬。

熟練的幾個動作,新跳馬開關就裝好了。

這時海馬大說螺絲先不要鎖緊,開關的手臂要確定不會碰到電鍋外殼再鎖緊螺絲。

先放鬆下圖板手下的兩支一字六角螺絲。

接下來他拿出兩支板手調下圖的位置,這應該是在調整溫度的地方!他的調整動作不管用圖片或影片應該都無法呈現,因為這是要靠手感經驗。

我忘了他有沒有再調整那兩個一字六角螺絲了,我也沒有拍到照片,接著測量鍋底溫度約130度跳起。

海馬大拿出他的兩大法寶,1. 沒有把手的鍋蓋。2. 古早酒精溫度計。

真是經驗豐富的老手,就在125 度跳起,那要調整高一點再跳起嗎?他說不用了,其實這個溫度範圖並不需要很精確。

在更換溫度跳馬時,海馬大也發現保溫那個開關有些接觸不良,就一併更換了,真不好意思!更不好意思的是我兩手空空去,回家還拿了人家種的香蕉當"等路",而且他告訴我,他那裡不缺水.........,這下又有理由跑去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昨天晚上去彰化,回程跑到海馬大那裡換我丈人的電鍋開關。
海馬大板一板我原本的開關,就知道彈性疲乏了, ...

那支應該是酒精溫度計不是水銀.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支應該是酒精溫度計不是水銀.

感謝你,我改好了。

网友(2021-05-10):
引用 楼主:
下午去了一趟台中電子街,買了所需的10A 240℃溫度保險絲,又跑去拿請朋友訂購的筆電電池,就趕緊把電鍋修 ...

原來壓接端子   可用絕緣端子替代    小技巧....

网友:
蒸包子建議加半碗水到外鍋,再用個碗裝半碗水放進電鍋裡,碗上墊蒸架,架上放包子或饅頭,若包子饅頭沒附蒸紙,可以去買,這樣皮比較不會黏到蒸架上,如此才能保證蒸出來是店家的品質。包子平常要放冷凍喔~~~

网友:
清洗外鍋的污漬,可以用熱水加醋,或是熱水加食用小蘇打粉,靜置一段時間就能清除了,當然外鍋跟鍋蓋買不銹鋼材質會比較好,鋁製品別再用於加熱食器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