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 LM-32V6R 電源無反應

楼主(2021-02-18):
朋友送修過以後感覺買一台新的比較划算~
我就討來做研究了~

外殼~

本次的主角~電源板~715G4382-P03-000-003S

這裡可以看到應該是送給廠商的時候被放開的~
當然~就算裝上去以後也是不會通電~

查了一下板上的文章~
關於這個電源板的說明還不少~
先看到這一篇~
https://bbs.pigoo.com/thread-49844-1-1.html

檢查一下 IC901

毫無疑問~已經炸裂了~
花了點時間換上去

因為原本用的是 TNY280 所以我是用一樣的 TNY280

另外有看到技術文章
https://bbs.pigoo.com/thread-54325-1-1.html

照著做檢查 ~ZD910 / Q902 檢查短路更換
T902 點 A B  確定大於 3.3

之後看到三太子的文章~
https://bbs.pigoo.com/thread-54569-1-1.html

單獨將電源板通電以後測試
依照文章說的正常應該是
Cvin 160VDC、TNY280 PIN-1 EN 約1.03V 、 PIN-2 BP 約6.33V
CN902 PIN-11、PIN-13 有5VSB

但是我的測試結果…………
CVin(TNY280 Pin4)有 160VDC 但是不固定,一下掉到約 70 後又爬升上去再掉下來
Pin-1 EN 約 0.8V
Pin-2 BP 約 6.17V
CN902 PIN-11、PIN-13 間量不到電壓~

因為通電中不方便拍照所以這邊沒有照片~
不知道有沒有哪位可以指點一下接下來要檢查的地方~Orz

网友A:
TNY280炸開,旁邊小顆變壓器可能會壞,不過一般電錶沒辦法量它好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TNY280炸開,旁邊小顆變壓器可能會壞,不過一般電錶沒辦法量它好壞

指的是這一顆嗎?
晚點回去來先看一下型號。。。。

网友B:
(TNY280 Pin4)有 160VDC 但是不固定,一下掉到約 70 後又爬升上去再掉下來

來源電壓就會飄 那顆耐高壓電容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TNY280 Pin4)有 160VDC 但是不固定,一下掉到約 70 後又爬升上去再掉下來

本日進度

變壓器不會檢查有沒有故障先放著~

檢查 C907 看起來是掛了

但是還無法判斷是哪個部分造成的~
找時間再來往上查…………
不知道有沒有這塊電源板的線路圖?
現在看的有點抓瞎了
之前修的都是爆電容~
看起來這次沒這麼簡單~Orz

楼主:
引用 网友B:
(TNY280 Pin4)有 160VDC 但是不固定,一下掉到約 70 後又爬升上去再掉下來

最近比較忙~
今天才有空再做處理
因為有固定膠~花了點力氣把 C907 拆下來
但是電容表一量…………
120uF 可以量到 113 uF 看起來沒問題~Orz

网友:
需要電源版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