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記憶體推薦安裝到第2,4槽而不是1,3槽

楼主(2021-02-18):
(图片)

网友:
怪不得沒用到四條不建議插四條,真的會變慢的~

网友:
我個人覺得,影片內容錯的很大。

网友:
還是認真回一下好了。

在這些 ram要怎麼插,其實是在 intel 的設計文件早就出現了。裏面就是建議插在 bank 0 與 bank2 優先。
另外那個 daisy chain 在電子電路裏都是串起來,這裏引用這種說法我找了一下並沒有找個相關資料有提及這裏的套用。
bank0 /bank2 優先在之前是因為與 intel memory sizing code 也有關,軟體會優先從這個插的ram來優化設定。
優化設定是在 multiple memory controller/ interleaved 模式設定有關,此處並不會因為你外部信號多點干擾就不設,常態是先由 ram 上的 spd 提供的晶片參數決定。

裏面所提及的 T-type 由intel 建議,D-type 由 M 公司,其實只是 M 公司沒照參考設計,直接拉好拉線,只在在標準速度可以穩定的測過它就可以出貨了。

底下是 intel 連結:
** 如何超頻 RAM
https://www.intel.com.tw/content ... /overclock-ram.html

頻率與時序
理想中的 RAM 是高頻率低時序。判斷 RAM 整體效能時必須兩者兼顧。

為了提高頻率或降低時序時,往往必須兩害相權取其輕。簡單來說,記憶體模組作業頻率高時,比較難保持穩定。為了彌補高速的穩定性缺陷,記憶體時序往往會提高。這樣一來作業相隔時間 (延遲) 隨之拉長,有助於維持傳輸穩定性。延遲拉長會降低效能,而且視頻率增幅而定,有可能犧牲高頻率所帶來的好處。

記憶體模組製造商深諳此理,因此為每支搖桿經挑細選記憶體晶片、測試,並且配置能將效能發揮得淋漓盡致的記憶體模組。額外層層把關與心血往往伴隨著高價,因此低延遲高速的 RAM 往往比較昂貴。

雖然兩者都重要,但一般來說,考慮效能對一般使用者的影響時,高頻率的重要性往往遠勝時序。

** 單通道及多通道記憶體模式
https://www.intel.com.tw/content ... oards-and-kits.html

雙通道模式啟用規則
要達到 "雙通道" 模式,一定要達到下面的條件:

記憶體大小相同。例如:1 GB、2 GB、4 GB。
每個通道中的 DIMM 組態要相符。
安裝於對稱的記憶體插槽中。
不符合上述條件的組態會轉換回「單通道」模式。以下的條件不需要達到:

相同的品牌
相同的計時規格
相同速度 (MHz)
系統中速度最慢的 DIMM 模組會決定記憶體東到速度

你從這些文件會發現,不管你版子ram那怎麼layout(影片所說的d-type/t-type),決定設定速度的都是 bios 跑 memory sizing code (intel provided)來決定,很多版上的設計效能不好時,廠商就會把整組設計的版子拿給 intel 請它們調整(降速或加延遲)使其他們採購的 ram 可以正常穩定的跑。

在雙or多通道系統,ram 模組的批配很重要,不批配的就會直接變成單通道,效能直接少一半。意指你插3條進入低效能的機率有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