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uankuo1973會員請注意

楼主(2021-02-19):
後台顯示你的帳戶很有多次密碼錯誤,有可能是別人在猜你的密碼,如果你的密碼太簡單,請更換複雜一些的。

网友:
以下資料是由論壇理該會員的個人資料查詢而得

活躍概況

    用戶組  痞酷會員

    在線時間765 小時
    註冊時間2009-9-30 11:41 AM
    最後訪問2019-3-6 02:03 AM
    上次活動時間2019-3-6 01:46 AM
    上次發表時間2019-3-6 01:58 AM
    所在時區使用系統默認

上次活動時間2019-3-6 01:46 AM
很久沒上線了,請由其他管道通知該用戶...

网友A:
能不能將幾個月以上未登入的會員降等級為不能發文

避免被攻破之後狂發攝護線護理的教學?

如果成功登入後一定會發現自己的功能被鎖定,需要管理員或超版來協助解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將幾個月以上未登入的會員降等級為不能發文

避免被攻破之後狂發攝護線護理的教學?

論壇本來就有這個機制,我記得內定是3個月沒有登入,帳號就會被凍結,需要用原本註冊的信箱重新"激活"。
但是這跟會來猜密碼的人是兩件事,也就是被凍結了依然可以猜密碼,當然猜對了就是顯示該帳號被凍結中。
要命的是很多人在需要註冊的網站都會用同一組帳號密碼,這樣就記一組帳密就可以了,殊不知只要其中一個被猜出,那等同全部註冊的帳密都被攻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論壇本來就有這個機制,我記得內定是3個月沒有登入,帳號就會被凍結,需要用原本註冊的信箱重新"激活"。

>我記得內定是3個月沒有登入,帳號就會被凍結
了解!

>另
猜中的密碼被拿去攻擊別的站,這點就麻煩了

那在凍結帳號後一律只能原註冊信箱激活,才能進行登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記得內定是3個月沒有登入,帳號就會被凍結
了解!

被凍結的帳號連管理員都無法解除,正常的方法只有用原信箱重新激活帳號,當然,我也可以從mysql 上去解除,不過我不會因為這種事去動資料庫。

网友A:
引用 楼主:
被凍結的帳號連管理員都無法解除,正常的方法只有用原信箱重新激活帳號,當然,我也可以從mysql 上去解除 ...

了解,那是我誤會順序了

因為該會員還不到會被凍結的時限,所以這段時間一旦被試出正確的密碼就糟了
因此你才會在這邊呼喻該會員注意密碼的事

歹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了解,那是我誤會順序了

因為該會員還不到會被凍結的時限,所以這段時間一旦被試出正確的密碼就糟了

不會歹勢,會員關心這個問題我是應該高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