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蚊燈更換電容選擇

楼主(2021-02-19):
各位大大好,最近發覺原有的捕蚊燈一直靜悄悄,經爬文後,手癢想試試看更換電容,
把捕蚊燈拆開後,
發現原本的高壓無極性電容器是224K 2KV,而目前市面上可以購得的只有204K 2KV,
不知道是否可以通用,謝謝

ps.求助重複的貼圖,如何刪除

原來的高壓無極性電容器

网友A:
這次我幫你刪圖了
請注意!是插入圖片,不是插入附件,如果你要貼的是檔案,那才是用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次我幫你刪圖了
請注意!是插入圖片,不是插入附件,如果你要貼的是檔案,那才是用附件。 ...

收到,了解,謝謝

网友B:
224K = 0.22 uF ±10%
204K = 0.2 uF ±10%
只要尺寸OK,在本品上,代用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4K = 0.22 uF ±10%
204K = 0.2 uF ±10%
只要尺寸OK,在本品上,代用沒問題。

大感謝,
只要安全上沒問題,
那就要趕快訂貨來試試了,
晚一點再來報告成果

网友C:
徵北部痞酷族人代購224(0.22uf) 2kv高壓電容
https://bbs.pigoo.com/thread-64186-1-1.html

高壓電容何處有 ???
https://bbs.pigoo.com/thread-48376-1-1.html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31023106949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徵北部痞酷族人代購224(0.22uf) 2kv高壓電容
https://bbs.pigoo.com/thread-64186-1-1.html
(出處: 痞酷網_ ...

謝謝大大,就是看過您的貼文,才起意嘗試修理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就是看過您的貼文,才起意嘗試修理的

小心 高壓~

要測 電容 需先放電 ~

否則 會 打壞 儀器 ~

三用電錶 不宜去測 捕蚊拍的電壓~

關電後 直接用起子 短一下 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心 高壓~

要測 電容 需先放電 ~

收到,謝謝

网友D:
沒有看到你的量測數據,電容和變壓器都有可能損壞。

网友E:
捕蚊燈高壓電容不難買,電料行都有賣才對,加大容量可以使火花更強

楼主:
捕蚊燈修復,繼續報告

壞掉的,測試後比較差的電容全部換掉
其他的零件測試正常

新買的電容全部歸位

生鏽的鋼網用砂紙磨亮

燈管也換新的

插電之後,燈管有亮,幾分鐘後久違的<趴>聲響亮,好爽

以上報告完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捕蚊燈高壓電容不難買,電料行都有賣才對,加大容量可以使火花更強

初次嘗試,而且不是本科的,只敢依樣劃葫蘆,不敢隨意加大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沒有看到你的量測數據,電容和變壓器都有可能損壞。

經檢測
電容的數據要嘛是沒有,或者偏低
二極體正常
電阻正常
只有變壓器不會測,只好當作正常

网友F:
不错不错!恭喜楼大维修成功!只是有个疑问,这灯的灭蚊效能怎样?

网友G:
網搜後,隨機抓一個類維修影片
大家參考看看

捕蚊燈沒力不會電蚊子維修簡單 經過輕改裝威力暴增讓蚊子嚇破膽  海賊王diy日記此王非彼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S5B0FWk0D8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错不错!恭喜楼大维修成功!只是有个疑问,这灯的灭蚊效能怎样?

其實都是 笑果 大於 效果~

真正要殺的 反而很少~

都是那些 喜歡 燈光的 飛蛾 小蟲~

网友:
引用 网友G:
網搜後,隨機抓一個類維修影片
大家參考看看

不建議 這樣子改~ (可以電死就好)

因為.........

人總有不小心的時候 ~

電到自己會更 爽 上天~

网友:
引用 楼主:
經檢測
電容的數據要嘛是沒有,或者偏低
二極體正常

運氣不錯,恭喜你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