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ACER BLUETOOTH BCM92046 改裝 USB TO PC

楼主(2021-02-19):
手癢想玩玩 ACER BLUETOOTH BCM92046 改裝 USB TO PC..

是否有前輩知道 接腳腳位 感謝~

網路上看到 92045的腳位如下 但是 線的數量與顏色 跟 92046差很多不敢亂接...

网友A:
Google: BCM92046 datasheet

1: 3.3V
2. GND
3. USB data(+)
4. USB data(-)

楼主:
謝謝回覆~

已經接好但是 無法使用ACER原本的驅動程式驅動 ORZ.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回覆~

已經接好但是 無法使用ACER原本的驅動程式驅動 ORZ.

查找一下 Broadcom 的驅動看看,這個驅動應該只有早期的版本,不知道新版的Windows能不能執行。
剛剛在某論壇看到,acer的驅動在 Windows10沒辦法用。

看到兩個
博通Broadcom BCM92046内置蓝牙模块驱动

Broadcom Bluetooth Driver for Windows XP
- Broadcom BCM92046 Bluetooth modu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找一下 Broadcom 的驅動看看,這個驅動應該只有早期的版本,不知道新版的Windows能不能執行。
剛剛在某 ...

回家找WIN7的電腦測試看看~

WIN10的我下載這個還是不給我玩....
https://support.lenovo.com/us/en ... s-10-64-bit-desktop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家找WIN7的電腦測試看看~

WIN10的我下載這個還是不給我玩....

我之前就有看到Lenovo的,我猜這個應該不是正確的驅動。
所以沒去找那兩個型號使用的藍芽晶片是哪種。

Supported Systems
IdeaCenter B345, B545

另外,W7也很多人反映無法驅動BCM9204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就有看到Lenovo的,我猜這個應該不是正確的驅動。
所以沒去找那兩個型號使用的藍芽晶片是哪種。

這是由 acer 5920g 筆電拆下來.
回家用原廠WIN7 X64的驅動 試試看 ...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由 acer 5920g 筆電拆下來.
回家用原廠WIN7 X64的驅動 試試看 ...

剛剛看到,有人說這個和  富士康代工 Boardcom 2046藍牙 是一樣的晶片(4碼相同),試試看:

Driver Search(2046)

Driver Search(Acer 5920G)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回覆~

已經接好但是 無法使用ACER原本的驅動程式驅動 ORZ.

感覺像是USB裝置列舉失敗,沒有讀到正確的USB裝置的訊息。

到這裡看看是不是ACER的VID&PI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覺像是USB裝置列舉失敗,沒有讀到正確的USB裝置的訊息。

到這裡看看是不是ACER的VID&PID

找到資料是這個.但是這個我不會看 0.0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到資料是這個.但是這個我不會看 0.0

USB裝置有點複雜,很難一下講清楚問題。
1.首先,改裝前這USB藍芽是不是好的。
2.電源、D+、D-是不是有處理好(線材阻抗匹配?!)。
3.VID : Vendor ID,PID : Product ID...,驅動程式是看這幾組,一致驅動才會安裝。

剛剛上網找了一下,這圖不是你的...,別人成功改造耶。
https://home.gamer.com.tw/creationDetail.php?sn=3443336

另外,看別人改只接4條線,不用處理電源,給你參考。
https://www.instructables.com/Rescue-a-Bluetooth-from-laptop/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裝置有點複雜,很難一下講清楚問題。
1.首先,改裝前這USB藍芽是不是好的。
2.電源、D+、D-是不是有 ...

對對~

上面就是參考那個人的電路 發現與我的不同所以上來發文了

我也是直接4條線上去... 目前WIN10抓不到

网友:
先用 WIN-XP 看看能不能正常~

网友C:
我也有改裝過一顆,直接接到Win7與Win10是可以直接由系統找到驅動,不用另外安裝
模組的電源要注意是5V還是3.3V,通常筆電都是用3.3V比較多
未知的usb裝置(要求裝置描述元失敗)通常是D+ D-沒有焊好或是焊相反

獻醜了...另外這顆BCM92045是Bluetooth 2.0,現在有很多裝置都是BLE都不能連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改裝過一顆,直接接到Win7與Win10是可以直接由系統找到驅動,不用另外安裝
模組的電源要注意是5V還是 ...

謝謝回覆~ 後來我特別去量了USB節點電壓... 只有1.5V ... 資料傳輸線有電阻值.... 這個USB接頭是秀逗的.....

換了一個滑鼠的USB接頭重新施工. V+ 上面串聯兩個二極體降壓成3V 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oogle: BCM92046 datasheet

1: 3.3V

謝謝你的接腳圖最後完成品如下~

基本上四條線直接接上USB接頭就可以使用.(十分鐘沒有發燙)

但是有前輩說 筆電模組大多 3.3V 所以 將5V輸入端串接2個二極體降壓成 3V .

目前工作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