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在電箱裡的零件一問

楼主(2021-02-19):
各位前輩

請問一下,這是在親戚家的電箱裡看到的

POWERHOUSE Appliance Module
不知道這用途為何?
為何會有UNIT和HOUSE這兩個旋鈕?

网友:
電器遙控裝置的被控制端。

設定這是哪一個房子的哪一個單元,遙控器與被控端要對碼才能使用。(這樣才能一個一個單獨控制,要不然一發遙控信號,附近所有收到信號的都動了)

网友A:
哪裏來哪你去,很簡單你可以問你親戚就知道?

110V家用負載接收模組開關(一(遙控器)對多(負載無線接收開關))(如同現在常用燈控無線遙控開關(一對一)),視自己需求。

二個旋鈕二位元頻道變化(以該機各鈕段數為準字母16*數字16),,通過遠端(可遙控/音控(電話音)/新型的無線電話)遙控啟動關閉不同設備(也須多模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裏來哪你去,很簡單你可以問你親戚就知道?

110V家用負載接收模組開關(一(遙控器)對多(負載無線接收開關 ...

因為連親戚自己都不知道這是幹嘛的....

不過前輩這麼一說,我有種恍然大悟的感覺
因為親戚說客廳的大燈是遙控的,但不知為何最近失效了,這樣我大概知道問題在哪了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