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 EM-32SP70D液晶電視過電不開機維修請教

楼主(2021-02-20):
1.故障情形:偶而不開機-有過電待機紅燈有亮,開機時綠燈亮但螢幕背光不亮/無聲 & 整個HOLD住,重新按電源按鍵, 綠燈持續亮著,無法回到待機狀態,必須重新把/插電源插頭才能回到待機紅燈亮狀態。
2.銘牌 / 機種名稱:EM-32SP70D

3.內部照

4.電源/LED背光升壓板 : (715G5194-P01-W20-002S)

a.測量CN 9302電源與主機板連接器各腳位電壓狀況:
a-1).正常可開機時:1.P_OK(空腳位), 2~3.+5.2V(+5.2V), 4.P_ON(+3.2V), 5~6.+24V(+23.7V), 7~9.GND(0V), 10~11.+12V (+12.75V), 12.DIM(+2.75V),13.ON/OFF(+3.47V)。
a-2).不可開機時:1.P_OK(空腳位), 2~3.+5.2V(剛開始+5.2V,2~3秒後降到+4.7V), 4.P_ON(剛開始+3.2V,2~3秒後降到0V), 5~6.+24V(剛開始+23.7V,2~3秒後降到0V), 7~9.GND(0V), 10~11.+12V (剛開始+12.7,2~3秒後降到0V), 12.DIM(一直是0V),13.ON/OFF(一直是0V)。

b).測量CN8101 LED背光升壓板與LED連接器各腳位電壓狀況:
b-1).正常可開機時:1.VLED(+49.7V), 2.NC (0V), 3~5.LED2.3.6(+2.86V), 6~7. NC (0V), 8~10.LED5,1,4(+2.86V), 11. NC (0V), 12. VLED(+49.7V)。
b-2).不可開機時: 1.VLED(+23.6V), 2.NC (0V), 3~5.LED2.3.6(+1.23V), 6~7. NC (0V), 8~10.LED5,1,4(+1.23V), 11. NC (0V), 12. VLED(+23.6V)。

5.面板型號: (B315WX221AE00CA26C1416)

6.主機板 : (715G499-M01-000-005X Ver:A)

a.測量CN 701主機板與電源板連接器各腳位電壓狀況: 同上述CN 9302電源與主機板連接器各腳位電壓狀況。
b.測量U1021電源管理晶片(AOZ1242AI)各腳位電壓狀況:
b-1).正常可開機時:1.LX(+5.02V), 2.BST(+10.2V), 3.GND(0V), 4.FB(+0.8V), 5.COMP(+0.57V), 6.EN(+11.85V), 7.Vin(+23.7V), 8.VBAS(+5.1V)
b-2).不可開機時: 1.LX(剛開始+5.02V,2~3秒後降到0V), 2.BST(剛開始+10.2V , 2~3秒後降到0V), 3.GND(0V), 4.FB(剛開始+0.8V,2~3秒後降到0V), 5.COMP(剛開始+0.57V, 2~3秒後降到0V ), 6.EN(剛開始+11.85V, 2~3秒後降到0V) , 7.Vin (剛開始+23.7V, 2~3秒後降到0V), 8.VBAS (剛開始+5.1V, 2~3秒後降到0V)。

c.測量U408記憶體(MX25L3206E)各腳位電壓狀況:
c-1).正常可開機及不可開機時,各腳位電壓狀況如下及皆相同:1.CS#(+3.3V), 2.SO/SIO1(1.0V), 3.VP#(0V), 4.GND(0V), 5.SI/SIO0(0V), 6.SCLK(0V), 7. HOLD# (+3.25V), 8.VCC(+3.25V)

d.測量U409記憶體(MX25L1633E)各腳位電壓狀況:
d-1).正常可開機及不可開機時,各腳位電壓狀況如下及皆相同:1.CS#(+3.3V), 2.SO/SIO1(1.02V), 3.WP#/SIO2(0V), 4.GND(0V), 5.SI/SIO0(0V), 6.SCLK(0V), 7. NC/SIO3 (+3.25V), 8.VCC(+3.25V)。

e.測量U703及U705降壓IC 各腳位電壓狀況:
e-1. 正常可開機時:U703輸入+5.14V / 輸出+3.59V , U705輸入+5.14V / 輸出+1.53V。
e-2. 不可開機時:U703剛開始輸入+5.14V / 輸出+3.59V , 2~3秒後降到0V,U705剛開始輸入+5.14V / 輸出+1.53V,2~3秒後降到0V。

7.SAMPO EM-32SP70D液晶電視過電不開機維修方向??FOCUS在恢復INV的 ON/OFF(+3.47V) 及 DIM(+2.75V)對嗎?

8.懇請各方大大指教迷津,提供寶貴經驗,謝謝!!

网友:
答案已經很明顯了 呵呵 注意穩壓的規格就知道哪裡了

网友:
建議先爬文

板上有兩篇大大 EM-32SP70D 維修文,症狀有些相似並指向同個零件故障 IC9301

卡卡西:https://bbs.pigoo.com/thread-78559-1-1.html
海馬大:https://bbs.pigoo.com/thread-68449-1-1.html

--
也不一定是 IC9301 故障,頁數 A04 Standby 待機電路

電源板: 715G5194-P01-W20-0020 PSU.pdf (1.16 MB, 下載次數: 82)

楼主:
楊大大:早
謝謝指教
Standby 4.7 V是穩定的喔,正常開機時有回到+5.2V喔,起初也有換過IC9301喔!

网友A:
電源板上~6069 附近的小顆電解電容換換看~
修過好幾台待機 5V 會突然不見~
都是空載正常~插上主板 開機就不見~
換電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源板上~6069 附近的小顆電解電容換換看~
修過好幾台待機 5V 會突然不見~
都是空載正常~插上主板 開機就不 ...

fireway大:
謝謝!目前Standby電壓 +4.7V~+5.2V是正常的,沒有消失問題喔!

楼主:
各位大大:晚上好
問題決解囉!
Focus在恢復INV的 ON/OFF(+3.47V) 及 DIM(+2.75V)方向~~~一路搜尋 +3.4ˊ7V源頭是來自U703 (G1804-33)  & 再度測量U703降壓IC 各腳位電壓狀況:
a. 正常可開機時:U703輸入+5.14V / 輸出+3.59V , U705輸入+5.14V / 輸出+1.53V。
b. 不可開機時:U703剛開始輸入+5.14V / 輸出+0.263V

研判此U703(G1804-33)故障,由舊電路板上拆一顆更換後輸出精準為+3.3V~~偶不開機問題決解,謝謝各位大大關注 & 指導。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