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台鈴水噹噹125

楼主(2021-02-20):
請教站上前輩,是否有人知道台鈴這款車
小弟這台看似化油車款,但日前發現晚上開燈後怠速會降低,甚至要補油門時就熄火,原有爬文以為是整流器或是CDI出狀況,但後來發現是電瓶電壓不夠電導致這情況,也有測試不裝電瓶竟然是不能腳踩發動,因為我還有其他舊款的化油車都是沒電瓶一樣可以腳踩發動。
小弟的疑問是這款車是跟噴射車一樣要靠電瓶才能有動力嗎?

网友A:
為什麼不把照片轉正再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為什麼不把照片轉正再貼呢?

我手機裡的照片是正的,也不知為何貼上來變90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機裡的照片是正的,也不知為何貼上來變90度

那你要設法在時間內把照片改正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手機裡的照片是正的,也不知為何貼上來變90度

我是指1樓的照片改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指1樓的照片改正

舊的那幾張要怎麼刪掉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舊的那幾張要怎麼刪掉呢

1. 是插入圖片,不是附件。
2. 舊圖是刪不掉的,所以我才要你重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是插入圖片,不是附件。
2. 舊圖是刪不掉的,所以我才要你重貼啊!

感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