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陽阿帝拉125電壓問題

楼主(2021-02-20):
請教一下,我有台機車在未開電門時是11.25V,可是在開電門後未啟動電壓降至10.33v,足足少了快1V,是否代表車體線路有短路了,發動後回充電壓在13.8-14.0

网友:
為什麼不把照片轉正再貼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瀏覽器裡是正的,好奇怪

我是請改正1樓,不然我兩篇都移到回收區,請你在貼文練習區練習好再重新發帖。

网友A:
我是想說你練習好再重貼就好了,如果你要改,那我移回來了,你把1樓的圖改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想說你練習好再重貼就好了,如果你要改,那我移回來了,你把1樓的圖改正吧! ...

我有在嘗試把手機內的圖片轉向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想說你練習好再重貼就好了,如果你要改,那我移回來了,你把1樓的圖改正吧! ...

我想請問一下,為什麼我的媒體裡面是正的貼出來會變歪的呢,還有照片要怎麼拿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請問一下,為什麼我的媒體裡面是正的貼出來會變歪的呢,還有照片要怎麼拿掉 ...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變歪的,不過我貼的不會。
我看你另一篇有改了,這篇也這麼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變歪的,不過我貼的不會。
我看你另一篇有改了,這篇也這麼改就行了。

這裡另外三張我拿不掉,好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變歪的,不過我貼的不會。
我看你另一篇有改了,這篇也這麼改就行了。

其他三張我用正的把它蓋過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裡另外三張我拿不掉,好奇怪

所以一開始我就說我把舊帖移到回收區,請你到練習區練習好了再重新發帖,這是節省時間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他三張我用正的把它蓋過去了

這次我幫你改了,有空練習一下怎麼發圖才不會倒轉9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次我幫你改了,有空練習一下怎麼發圖才不會倒轉90度。

我有在練習區試貼一樣亂顛倒
是跟壓縮照片有關係嗎

网友:
電池是新的嗎,

楼主:
所以舊電池這樣是正常囉

网友B:
12V的電池有6個極板,每個極板是2V。
正常的電池機車沒開電源應該會有12.5V以上的電壓。
開了電源應該也不會掉到12V以下,你一開電源只剩10.?V
很明顯極板已經有一塊不續電,這樣的電壓,要啟動機車,會哽好幾下才能發動,
換顆新電池吧...

网友C:
你知道這一顆電池用多久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的電池有6個極板,每個極板是2V。
正常的電池機車沒開電源應該會有12.5V以上的電壓。
開了電源應該也不 ...

我不是指要啟動機車
我是指未開電源跟開電源就會掉1v嗎
我並非指這台車無法啟動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知道這一顆電池用多久了嗎,

我的疑問不是使用多久跟啟動問題
我是想問問車子只轉開電源就會掉電壓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疑問不是使用多久跟啟動問題
我是想問問車子只轉開電源就會掉電壓嗎? ...

尾燈有亮嗎?(煞車開關導通) 小燈有關嗎? 老車的接點氧化導電不佳蠻多可能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在練習區試貼一樣亂顛倒
是跟壓縮照片有關係嗎

這個你要自己試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尾燈有亮嗎?(煞車開關導通) 小燈有關嗎? 老車的接點氧化導電不佳蠻多可能性的 ...

是不是代表線路有地方導通,導致壓降,正常的車是不是應該不會掉那麼多,除非是噴射機開電時跑汽油幫補才會產生壓降,這樣是否代表我這台車有地方短路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代表線路有地方導通,導致壓降,正常的車是不是應該不會掉那麼多,除非是噴射機開電時跑汽油幫補才 ...

如果確認電門ON後其餘設備接點都沒問題了話,是否檢查一下化油器的提速開關(自動阻風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指要啟動機車
我是指未開電源跟開電源就會掉1v嗎
我並非指這台車無法啟動哦 ...

我也是分析正常的使用情況,你跟朋友借一棵機車電池試看看,如果去機車行,保證跟你說電池壞了,要換一棵...

网友E:
開電門後未啟動電壓降至10.33v,足足少了快1V

繼續給它開電門後未啟動電壓  狀態持續2~3小時
如果有異常漏電==> 電壓會繼續掉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開電門後未啟動電壓降至10.33v,足足少了快1V

繼續給它開電門後未啟動電壓  狀態持續2~3小時

你好,我今天把電瓶拆掉,腳踩發動時發現回充電壓怠速時只有大約6V,加油門時大約10V而已,手邊剛好有新的CDI,換上去一樣,請問是整流器還是電盤線圈壞掉呢

補充一下,裝上電池鎖好正負極,空載電壓12.1發動怠速約13.8-14.0。補油門固定在14.4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我今天把電瓶拆掉,腳踩發動時發現回充電壓怠速時只有大約6V,加油門時大約10V而已,手邊剛好有新 ...

電盤線圈  出來是  SIN 弦波電壓
弦波經整流器  出來是  半波...

當你不裝 電池時  直流電表去量 半波電壓  它綜合了波形谷底空乏區以及 直流電表反應交流能力不足
          出來的數值是偏低  (用直流電表去量動態變化的波形  是不能完整表達正確訊息的)

裝 電池時  疊合半波電壓  電池電壓填補了波形谷底空乏區  讀出數值自然上揚
補油門  由於轉速提高充電頻率  波形疊合密度提高  電壓14.4   較怠速13.5 高

你網上  用圖片搜一下  [機車電瓶 半波]   自己在畫一畫 會比較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電盤線圈  出來是  SIN 弦波電壓
弦波經整流器  出來是  半波...

那以目前的數據看起來,我的整流器跟內仁是沒問題的嗎

网友F:
我曾發生過電壓會掉,也比較常會沒電,還幾次顧路過
一直以為電池蓄電不佳,說沒電就沒電

本來不知所以然,買電池要來換了
後來偶然機會看保險絲,一摸很燙才發現都融在一起,電都轉為熱能了
換完保險絲電力就正常,新電瓶暫時也用不到

拔很久才硬拔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曾發生過電壓會掉,也比較常會沒電,還幾次顧路過
一直以為電池蓄電不佳,說沒電就沒電

我這台24年的老車,好像只有電瓶旁邊那顆保險絲ㄟ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好,我今天把電瓶拆掉,腳踩發動時發現回充電壓怠速時只有大約6V,加油門時大約10V而已,手邊剛好有新 ...

阿帝拉的資料,您的充電系統是好的

有前輩問到電池幾年了,老電池內阻高,常有空載電壓還好,ㄧ上負荷立刻掉電

网友:
阿帝拉充電電路,有直流勾表就勾一下,線不難抓

楼主:
引用 网友G:
阿帝拉的資料,您的充電系統是好的

有前輩問到電池幾年了,老電池內阻高,常有空載電壓還好,ㄧ上負荷 ...

我還有另外一台16年的台鈴水噹噹車款,我也有po上來,那台跟阿帝拉的大燈系統好像就不一樣,台鈴的那台不啟動就可以開大燈,而且沒好像腳踩也發不動,最近不知是否電力不足,雖然還可以電動啟動,但開大燈就容易起步熄火,沒開燈又蠻正常的,這兩台的電力系統不一樣嗎?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還有另外一台16年的台鈴水噹噹車款,我也有po上來,那台跟阿帝拉的大燈系統好像就不一樣,台鈴的那台不 ...

水噹噹大燈跟CDI都吃電瓶,電瓶老化有可能電壓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G:
水噹噹大燈跟CDI都吃電瓶,電瓶老化有可能電壓不足

所以水噹噹這台,沒電瓶就不能腳踩發動算正常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水噹噹這台,沒電瓶就不能腳踩發動算正常嗎

一般來說是這樣,電池有穩壓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