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簡易濾水裝置TDS不降反升

楼主(2021-02-20):
原先使用逆滲透,後來零件故障拆除,剩下簡單的濾水裝置,第一道是5微米合成纖維濾芯,第二道是椰炭濾芯,第三道是陽離子交換樹脂濾芯,從左側進入原水TDS值是176,過濾後從右側出水,TDS值不降反升為178,可能原因是甚麼?

网友A:
一般陽離子交換樹脂濾芯第2道

网友B:
我在網上搜 [第三道 濾芯]
都說是 活性碳 濾芯

濾芯說:“ Uncle ,我不想努力了。”  {n_027:}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陽離子交換樹脂濾芯第2道

長知識了,謝謝告知,我再對調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網上搜 [第三道 濾芯]
都說是 活性碳 濾芯

我再試試,真的不行再將椰炭換成活性碳,謝謝提醒。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再試試,真的不行再將椰炭換成活性碳,謝謝提醒。

你誤解了
我看到的活性碳項目裡有包含椰炭  大部分活性碳是椰殼燒炭製成

我真正想說的是
活性碳椰炭 應該是 第三道 濾芯
你需要對調  第二第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誤解了
我看到的活性碳項目裡有包含椰炭  大部分活性碳是椰殼燒炭製成

誤會了!我就先對調試試。謝謝。

网友C:
水中TDS值 是參考用
用一杯水後 先測TDS值後記錄 在用一些鹽下去 變成鹽水 在測看看 有何變化

网友A:
網路看到
第一道:PP5微米濾心
第二道:100%椰殼活性炭濾心
第三道:CTO壓縮炭柱活性炭濾心

個人使用是
第一道:PP5微米濾心
第二道:100%椰殼活性炭濾心
第三道:PP1微米濾心
不用陽離子交換樹脂濾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網路看到
第一道:PP5微米濾心
第二道:100%椰殼活性炭濾心

用離子交換樹脂是要降硬度

一般來說煮沸水時結垢會在意的人
或者是飲水機管路不想結垢的人
就該用去容易析出的離子的手段(ro或離子交換樹脂)

ro是直接將低溶解度的離子隔離往廢水排
離子交換樹脂是將溶解度低的離子交換成溶解度高的離子,煮沸水時接近水面的水蒸發掉剩難溶的鹽類,就在鍋邊壺邊形成的水垢了

一般來說是前pp:濾非溶雜質
中活性碳:濾氯和餘氯和穿透pp的雜質,利用在碳表面酸蝕的孔洞來補捉
後活性碳:補強二道的不足,百密一疏

而您的配置
三道pp:是為了補捉二道被洗下來的碳粉嗎?

网友E:
濾心是新的嗎?
我的經驗,新的活性碳濾心,會排淺淺黑色的水。
這是活性碳的細微粉末,要排一陣子才會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E:
濾心是新的嗎?
我的經驗,新的活性碳濾心,會排淺淺黑色的水。
這是活性碳的細微粉末,要排一陣子才會消失 ...

新的濾心,目前已使用一個月了,再用一陣子再來測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網路看到
第一道:PP5微米濾心
第二道:100%椰殼活性炭濾心

或許新增一道pp1微米就可以降低TDS

第一道:PP5微米濾心
第二道:陽離子交換樹脂濾芯
第三道:椰殼活性炭濾心
第四道:  PP1微米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中TDS值 是參考用
用一杯水後 先測TDS值後記錄 在用一些鹽下去 變成鹽水 在測看看 有何變化

水+鹽  測試結果顯示 Err

楼主:
目前安裝如下:
第一道:PP5微米濾心
第二道:陽離子交換樹脂濾芯
第三道:椰殼活性炭濾心
原水TDS 180  過濾後TDS 186
再用一段時間看看.....
真不行的話,就再加第四道 : PP1微米濾心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用離子交換樹脂是要降硬度

一般來說煮沸水時結垢會在意的人

是碳粉,這樣桃園區煮水沒垢
台北賣驗水PH Ec儀器 工程師說他只裝海綿過濾
實在不知道壓鑄活性碳如何功用,只知道出水壓力降很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水+鹽  測試結果顯示 Err

測試結果是Err  那不是超標破表嗎?
TDS是測水中導電量 所以是供參考用

RO機 TDS會低 因已經無礦物質存在 所以導電量變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碳粉,這樣桃園區煮水沒垢
台北賣驗水PH Ec儀器 工程師說他只裝海綿過濾
實在不知道壓鑄活性碳如何功用 ...

其實碳粉如雷大說的,洗久了就不會有粉
除非料很差

台北翡水我記得是軟水,所以煮水較無水垢,只用濾棉合理

壓縮活性碳就是碳粉壓起來的,方便運輸分裝充填,還有不會一直被洗掉,也不會堵塞管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測試結果是Err  那不是超標破表嗎?
TDS是測水中導電量 所以是供參考用

了解,TDS是測水中導電量。我曾買一瓶純水,測其TDS值為 1 ,真的水中無礦物質。

网友F:
引用 楼主:
了解,TDS是測水中導電量。我曾買一瓶純水,測其TDS值為 1 ,真的水中無礦物質。 ...

TDS數值只是反映水中可導電離子的量
有些東西反映不出來.

我之前換了RO濾水器的RO膜.
覺得不需要把後方儲水桶排空之類的程序

因為我覺得....RO膜無敵啊,汙染物都濾不掉豈不是很搞笑?

結果造的水,我量測TDS值都是1x的數值.

但是就是有股塑膠味  {n_158:}

這東西TDS就測不出來

网友G:
要裝RO膜才能測,你這樣應該測不準!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或許新增一道pp1微米就可以降低TDS

第一道:PP5微米濾心

第二道:陽離子交換樹脂濾芯 ---> 改 陰離子交換樹脂濾芯 TDS 會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F:
TDS數值只是反映水中可導電離子的量
有些東西反映不出來.

已經增加了第四道pp 1 微米濾心,也是沒有改善TDS值。
上網查資料顯示,TDS值可能用在判斷軟水、硬水比較準,其他用途參考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裝RO膜才能測,你這樣應該測不準!

真的測不準。
不理它了!有裝(  PP5微米、陽離子樹脂、椰炭濾心、PP1微米  )有保庇。

楼主:
引用 网友H:
第二道:陽離子交換樹脂濾芯 ---> 改 陰離子交換樹脂濾芯 TDS 會降低

陰離子交換樹脂濾芯 ? 上網查不到(查找功力有待加強),願聞其詳。

网友H:
引用 楼主:
陰離子交換樹脂濾芯 ? 上網查不到(查找功力有待加強),願聞其詳。

化工店找 或 特力屋好像有在賣問一下..
網路上有店家在賣 UV光 過濾器 找一下..
PS:因剛幫親戚換新(離子交換樹脂可以再生使用)..親戚自備

楼主:
引用 网友H:
化工店找 或 特力屋好像有在賣問一下..
網路上有店家在賣 UV光 過濾器 找一下..
PS:因剛幫親戚換新(離子 ...

陽離子交換樹脂(自己填充在容器中使水軟化)使用一段時間後,也可以浸泡鹽水4小時還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