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 SN550 1T

楼主(2021-02-22):
只有一支(這次沒妹妹看)
$2500+7-11或全家店到店$60=$2560

讀2400M/寫1950M/五年保
◆M.2 2280 PCIe Gen3 x4 NVMe SSD
◆80mm x 22mm x 2.38mm
◆Western Digital設計的控制器和韌體,搭配最新的 3D NAND
◆免費下載 WD SSD DASHBOARD軟體
◆原廠五年有限保固

网友A:
我看看荷包先~~~~~你等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看荷包先~~~~~你等會

哈哈哈

网友:
我我我.....我的荷包君....

网友B:
SSD用太大,有點浪費,因為一定用不滿,儲存還是HD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SD用太大,有點浪費,因為一定用不滿,儲存還是HD就可以。

不一定.

之前看文,如果沒記錯的話
以SSD的讀寫方式來說,大容量反而有好處
SSD的每一個CELL讀寫太多次就會報廢
所以主控會想辦法把資料平均分散到每個CELL上面

也就是說,相同的資料量,容量越大的SSD
每個CELL被寫入的次數會低於容量小的SSD
理論上,SSD的壽命會比較長.

主控爆掉的不在此討論範圍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

之前看文,如果沒記錯的話

TLC的,我都會建議買到比實際使用量大一倍左右,例如一般文書筆電需求256G,我建議上到512G比較穩定。
QLC的,建議四倍了,哈哈,不過嘛,目前好像還沒有消費級這麼大的。所以"基本上"我不碰QLC。
MLC的←現在對我來說是神級品,都嘛留自已用,放NAS、筆電都好用。
SLC←啃,買不到了,或者太貴~~可遇不可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