頸肩按摩器 - 求助
關閉

楼主(2021-02-23):
機板燒壞 - 有這台的大大請幫忙看看零件

燒掉的是一顆外觀是晶體的形狀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可以先到貼圖練習區練習再來發帖

网友:
建議像這種產品,過保固且還沒壞時,先拆開拍個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