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芝冰箱 GF-L42FTT 強制除霜方法

楼主(2021-02-23):
冰箱用一個星期, 最上層的冷藏慢慢升溫至室溫.
蔬果室出風口就看到結霜.  爬文看結霜的原因很多.
風扇聽起來有轉, 但線路圖有 F, R, C 風扇, 沒拆蓋板也不確定三個風扇都正常.

想測試除霜功能是否正常, 怕燒壞基板, 所以上來請益高手....確認步驟.

手冊上寫
1. 將控制基板的 R573 下側和R 575 下側短路, 進入除霜模式
2. 接著將 R573 下側和R 575 上側短路, 計時被縮短, 約20秒內對除霜加熱器進行通電.
3. 除霜確認後, 卸除短路配線, 拔掉電源插頭後再次插入電源插頭

想確認:
A. step 1 要短路多少秒?    怎麼知道進入除霜模式?
B. step 2 短路上側, 也是要短路多少秒? 還是一直接著? 因 step 3 有提到 "卸除短路配線."
C. 除霜確認後, 是指要等除霜都完成後(可能要好幾分鐘), 卸除 step 2 的短線, 然後拔掉電源插頭後再次插入電源插頭, 是做重開機的意思嗎?
還是 step 2 短路 20 秒後(霜還沒化完) , 就進行 step 3 ,卸除短路配線 ,  電源重插, 冰箱仍會繼續進行除霜 ?(中間有沒有限制要間隔多少秒內重新插電?? 電器習慣拔電後等幾分鐘再插, 這樣間隔幾分鐘再插, 會不會影響除霜狀態 ? )

网友:
這都是SENSOR阻值不對,要強制除霜也不用那麼麻煩,電拉掉蔬果抽屜打開半天就除霜完畢了
至於阻值25度C常溫應該是10K左右
不過42TT機構相當難拆,加上SENSOR放置的位置相當詭異,實在不建議新手輕易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