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人在聽黑膠唱片嗎?

楼主(2021-02-23):
今天去鄰居那裡看到這台︰

仔細一看沒有唱針,這下沒戲唱了。
原來他的親戚給她的,還附了一些黑膠唱片,可惜沒唱盤可播,擴大機也不知是好是壞?也沒有喇叭........。

如果大家手上有好的黑膠唱盤記得通知一下。

好像以前猪仔會員有給我整套的唱盤、擴大機及喇叭,不過好像被誰標走了。

网友A:
老大快幫她修好~~這樣你就可以~~~

跟蔡老闆一邊聽~~~素隨~~~在敲打我窗~~~素隨~~在敲動心璇......

POPO機徵求大家斗內死豬不肉II...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快幫她修好~~這樣你就可以~~~

跟蔡老闆一邊聽~~~素隨~~~在敲打我窗~~~素隨~~在敲動心璇......

我沒唱針呀!而且也不知道唱盤還能不能動哩!
擴大機沒拆開也不知裡面是情形,搞不好電容全部得換,我直接投降。

网友:
自動唱盤的
這台唱盤能一次放多片 一面唱完 唱臂自動歸位 在自動掉下一片 唱臂自動回去唱

网友B:
奇怪了

這次WISH大,竟然沒有把它帶走A回家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奇怪了

這次WISH大,竟然沒有把它帶走A回家 ???

因為鄰居是女生~~每次去維修比A回去好得多...{n_044:}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為鄰居是女生~~每次去維修比A回去好得多...

高招
真是太高招了.....( 筆記中.... )
把它偷學起來

.
作為痞酷開天劈地的站長的偉大WISH桑
果然有其過人之處....
呸服呸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高招
真是太高招了.....( 筆記中.... )
把它偷學起來

那個呸字,有畫龍點睛之妙

當浮一大白

我想前面那個收音機應該也沒辦法轉了才對

网友:
這是我的第一台唱機,快50歲了,卡帶應不能動了,不確定是皮帶或是惰輪驅動的。

沒唱針就不會叫了,可以放3片,會自動換片,滿好玩的。

网友:
這一唱機的壓電陶瓷唱頭及唱針有壽命,壓電陶瓷唱頭在濕氣重的環境一段時間就要換(台灣的濕氣重壽命短),唱針壽命更短要常換,有興趣修理使用的人,要把這一唱盤的唱頭及唱針改成現在能買到的規格,唱頭改成動圈式及加裝動圈唱頭放大的EQ線路,才有辦法一段時間更換唱針持續使用,黑膠唱盤需要更多的保養,使用的成本很高,類比訊號音源有偏好的音響迷才有興趣,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個呸字,有畫龍點睛之妙

當浮一大白

唉啊 啊....
噓噓噓~~~要小小聲的講,以免被WISH大聽到了...
.
哈,我一定是打錯字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為鄰居是女生~~每次去維修比A回去好得多...

不愧是 A大 ...............

不過你說出了 國家機密 了~

要小心哦~

网友D:
那個 收音機 會是使用 超外差 嗎?

不會用  真空管 的吧~

有好奇 老大  拆來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個 收音機 會是使用 超外差 嗎?

不會用  真空管 的吧~

那又不是我的,而且我也沒有要修,拆開還得鎖回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個 收音機 會是使用 超外差 嗎?

不會用  真空管 的吧~

收音機會是使用超外差?這約30~40年前時期收音機一定是超外差  , 超外差1918年就發明了 , 開始取代再生式接收機  ,   比二戰時期更早以前 , 才有可能是非超外差的再生式接收機或高放的來復式接收機

楼主:
我家以前有台直立的唱盤,只是蓋房子後不知道還有沒有留下?我下次去倉庫翻看看?
一般的黑膠唱盤是要靠皮帶傳動,我以前也有一台唱盤的馬達是直驅的,馬達個兒還不小,它的好處當然就是不用換皮帶,不過事隔多年馬達還是不是好的就不知道了,一直想不起來它們到底是收到那裡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奇怪了

這次WISH大,竟然沒有把它帶走A回家 ???

我家不大,大音響太佔空間,而且我也是有品味的,不是什麼東西我都要A 回家。

還有一個重點!大家只是不知道朋友們從我這裡A 走多少東西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收音機會是使用超外差?這約30~40年前時期收音機一定是超外差  , 超外差1918年就發明了 , 開始取代再生式 ...

我没有說清楚 ~

我的意思是 使用的 是一般傳統的電路~

而不是 IC (積體電路)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家不大,大音響太佔空間,而且我也是有品味的,不是什麼東西我都要A 回家。

還有一個重點!大家只是不 ...

唉啊啊..

不管品味如何,
WISH大大,當然要先A起來再說啊
否則,怎叫 W"A"SH 大.....

WISH大A起來,痞友或我,才有機會去你那兒A.....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那個 收音機 會是使用 超外差 嗎?

不會用  真空管 的吧~

我的第一台音響就是這個型號,

它是全晶體卡帶電唱機,

若是管機,體積會是大胖子!

网友:
這一接收機能接收FM調頻立體聲,也就是開始有調頻立體聲廣播年代的產品,這時候真空管已漸漸被取代,當時的真空管舊機種,只能接收中波AM廣播及短波,沒能接收超短波FM調頻立體聲,能接收都是新一代生產的電晶體及IC混合的接收機線路。

FM調頻立體聲的無線電廣播是一種類比多工訊號,FM立體聲的解調器一般用IC或電晶體線路,IC立體聲的解調器內部用鎖相環把FM的副載波38KC的L-R雙旁波訊號還原成立體聲音訊,假如要用真空管製作FM調頻立體聲接收,線路蠻複雜體積應該會很大,好像沒人生產真空管FM調頻立體聲接收機。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第一台音響就是這個型號,

它是全晶體卡帶電唱機,

我没有機會 看到 真空管 收音機~

倒是有 一台 黑白 電視機 是 真空管的 ~

好像 都要 先暖機 才能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