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OS LED燈泡拆解維修

楼主(2021-02-24):
燈殼內有黏膠要繞幾圈慢慢撬

可以確定這散熱座無法在不受傷情況下拆解
他真的卡很緊應該是生產線機器壓製的

拆下的故障LED驅動

我家的LED驅動,過年前整理了應該有1000個
賣回收1公斤15元

應該要鑽孔幫助他透氣散熱
否則應該不久後就故障了

瞎忙修這一顆新品70元的燈泡的意義
就是他沒有變垃圾

网友A:
蔡老板半夜三點還在拆燈~

网友:
我們經常瞎忙豁  只是為地球環保盡點心力
蔡老闆

网友B:
所以這東西沒點備料還真是沒辦法維修

网友C:
蔡老闆太厲害了,我試著拆過這類型的,拆不開之後就放棄修燈泡了。

最近研究了一下T5層板燈,這種好拆多了,不過都是壞燈珠。
打算多收集一些,再買燈珠回來換。

网友D:
燈板分離後,散熱板要從拆開的螺旋頭處插入鐵芯一字起子這類,然後用榔頭往下敲,90%的產品可以成功拆下,這些年來我應該修快上百個有了

网友:
先天下之憂而憂

网友:
我只會如果一兩顆燈珠不亮的把他短路起來繼續用
其他故障看無,只能丟掉換新

网友:
玩過最後還是買新的

如果不是研究用花的時間下去算是虧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蔡老闆太厲害了,我試著拆過這類型的,拆不開之後就放棄修燈泡了。

最近研究了一下T5層板燈,這種好拆多了 ...

倉庫裡T8全新的燈珠板應該有3000條

楼主:
引用 网友D:
燈板分離後,散熱板要從拆開的螺旋頭處插入鐵芯一字起子這類,然後用榔頭往下敲,90%的產品可以成功拆下,這些 ...

這方法有試過小弟手拙因LED驅動卡中間
敲擊的空間有限所以我把鋁件敲破一個洞後
便索性暴力拆除
如果鋁件要不受傷變形
再拆同型第二顆看清楚結構以後
可使用竹筷敲鋁件周邊拆下
貼這帖分享過程後應該不會再玩第二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蔡老板半夜三點還在拆燈~

燈泡是去年拆的
今年才有空貼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這東西沒點備料還真是沒辦法維修

只要購買使用同型LED
收集故障品就是備料囉
基板有些零件故障應該取得不難
小弟只會修軟的

网友:
鑽孔  有時就會遭遇 壁虎螞蟻爬進來

或是 特殊環境  浴室濕氣  陽台庭院水氣

网友E:
蔡大好手艺!年前家里的philips吸顶灯电源也坏了,苦于找不到相同的AC-DC芯片,Marking “BAV7NA”也找不到资料,索性在网上扒类似的电路,选定“SFL950”进行替代。等成功了,将维修过程分享给大家!

网友F:
蔡老板 ! 拆LED省電燈泡不用這樣大搞破壞,而且還能把相關零件完整裝回 ....

改天有空再把細節 一 一  捕上說明 ....

楼主:
引用 网友F:
蔡老板 ! 拆LED省電燈泡不用這樣大搞破壞,而且還能把相關零件完整裝回 ....

改天有空再把細節 ...

好喔!讚!
歡迎上痞酷分享經驗與專長
大大拆過上百顆就是專家
我只能算是蝦搞一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蔡大好手艺!年前家里的philips吸顶灯电源也坏了,苦于找不到相同的AC-DC芯片,Marking “BAV7NA”也找不到 ...

fix2010前輩繆讚了
小弟只會胡拆亂換,東拼西湊換換保險絲
大哥很專業小弟靜侯好文.

网友G:
蔡老闆你燈帽哪裡來的新品?

楼主:
引用 网友G:
蔡老闆你燈帽哪裡來的新品?

我有成千上萬顆

网友G:
哇咧~~那你裝回去是用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哇咧~~那你裝回去是用黏的?..

送燈殼
黏一點中性矽利康
後面那個接點壓進去就固定了不用黏

网友G:
引用 楼主:
送燈殼
黏一點中性矽利康
後面那個接點壓進去就固定了不用黏

這樣啊~~~我還在想我那顆老球式省電該怎麼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喔!讚!
歡迎上痞酷分享經驗與專長
大大拆過上百顆就是專家

  蔡老板 ! 客氣了我只是有一點經驗也不是什麼專家 ....

等有空資料整理好才上痞酷給大家分享吧 ...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這樣啊~~~我還在想我那顆老球式省電該怎麼拆呢...

a471 大大 ! 那顆老球式省電燈泡是什麼型的 ?

网友F:
引用 网友F:
a471 大大 ! 那顆老球式省電燈泡是什麼型的 ?

  舊燈帽要裝回去可上一點

   !!!

网友:
蔡大維修文分享來的正是時候,小弟這幾天也想拆開LED燈球,但就是苦於找不到拆開點,現在終於知道,後續立馬來試試

网友H:
請問蔡大大
LED驅動有區分規格嗎?
還是大部份的LED都一樣
感恩

网友G:
引用 网友F:
a471 大大 ! 那顆老球式省電燈泡是什麼型的 ?

就是早期球形省電燈泡(螢光燈)阿~~~17W那種球狀

玻璃球罩,裡面螢光燈管是繞圈的...

還不會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舊燈帽要裝回去可上一點     !!!

知道了~AB膠...

那得有新燈帽才有機會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樣啊~~~我還在想我那顆老球式省電該怎麼拆呢...

是這種球型燈泡嗎?記得玻璃球裡面還有類似右圖的U形燈管
A前輩可以別拆了嗎?這麼老的燈泡
燈管老化浪費電啦!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這種球型燈泡嗎?記得玻璃球裡面還有類似右圖的U形燈管

A前輩可以別拆了嗎?這麼老的燈泡

就是這種~~~~ 人家想要那顆圓玻璃麻{n_056:}

其實是~~我發現燈管好像沒壞,是啟動器故障...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這種球型燈泡嗎?記得玻璃球裡面還有類似右圖的U形燈管

A前輩可以別拆了嗎?這麼老的燈泡

這種還蠻有重量的,因為他是用電感安定器,放在那白殼那邊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就是這種~~~~ 人家想要那顆圓玻璃麻

其實是~~我發現燈管好像沒壞,是啟動器故障... ...

你要嗎?
我還有幾顆,要來自取嗎?
記憶中這種瓦數好像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是這種~~~~ 人家想要那顆圓玻璃麻

其實是~~我發現燈管好像沒壞,是啟動器故障... ...

這個圓玻璃應該蠻實用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這種還蠻有重量的,因為他是用電感安定器,放在那白殼那邊

對阿~~很耐用的~~我那顆是發現好像不是燈管問題導致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要嗎?
我還有幾顆,要來自取嗎?
記憶中這種瓦數好像不大

不用了~家裡還有幾棵

网友:
引用 网友I:
這個圓玻璃應該蠻實用的。

之前有大大拆過那玻璃罩....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是早期球形省電燈泡(螢光燈)阿~~~17W那種球狀

玻璃球罩,裡面螢光燈管是繞圈的...

我家也是這種的~

我都說是假的省電燈泡~

因為裡就是一般安定器 加 燈管 加 啟動器~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是早期球形省電燈泡(螢光燈)阿~~~17W那種球狀

玻璃球罩,裡面螢光燈管是繞圈的...

哦 ! 那種玻璃球罩省電燈泡最好不要玩,玻璃不小心拆破有毒 ...

网友:
引用 网友G:
知道了~AB膠...

那得有新燈帽才有機會修好

用非破壞性拆解的話,舊燈帽可再回收使用.
大部份都不用上AB膠 !!!

楼主:
引用 网友H:
請問蔡大大
LED驅動有區分規格嗎?
還是大部份的LED都一樣

LED驅動當然有分規格
LED的伏安特性並不是固定的,LED的伏安特性具有負溫度系 數的特點,
是隨溫度而變化的,正向電壓的微小變化會引起正向電流的較大變化。
等等~~~~~~~~
只是我是電子電路門外漢
只會來痞酷翻前輩的好文修修簡單的
你的問題必需有請前輩大哥們正確回覆
我只會拉賽

网友:
led燈泡剛出來的時候價格高,
我買了幾顆都是鋁殼製的,都是
可以轉開的,使用時數不長,但還是
有燈珠損壞,買了一些燈珠自行更換
後,剩下的燈珠備用覺得什麼時後才
會再用到!?
後來拍賣網站閒逛,有人出清鋁製燈
殼10個,就買回來玩玩,還有買空板
+恆流驅動板。diy焊接燈珠組裝完成後,
就有了十個備用燈泡。材料費+工時覺得
不划算啊!只是想玩玩而已…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對阿~~很耐用的~~我那顆是發現好像不是燈管問題導致故障

不是燈管不是安定器,就只剩下啟動器了。呵呵…用久了光衰後幾乎都淘汰光了,a大居然還有 #^$@*^

网友:
LED燈泡我還真不想修
10W 一顆5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是燈管不是安定器,就只剩下啟動器了。呵呵…用久了光衰後幾乎都淘汰光了,a大居然還有 #^$@*^ ...

因為家中有些燈具位置是很少開燈的~~那些位置當年被我安置球狀省電燈泡,因為少開燈

所以都被用來"應急"使用,自然還有些庫存...

网友:
引用 楼主:
倉庫裡T8全新的燈珠板應該有3000條

適合這種長型燈珠板的 恆流驅動板有推薦的型號嗎?

今天拿到兩隻 4尺T5 (4並*24) 層板燈,燈珠都是好的,應該是驅動板壞了。

网友:
不囉縮這篇文章直接加到我的最愛.等開啟DIY模式可用

网友:
廠商如果想再節省成本,銅箔直接黏在這塊卡住的圓鋁上面,
就不用散熱膏跟led鋁散熱圓片。

网友:
公司大樓就是用KAO'S這品牌的LED燈泡,
據大樓的機電人員告知該品項散熱很差, 用為天花板坎燈很容易壞, 在廢品箱就有十來顆,
但價格真的很便宜... 讓人完全沒有拆修的意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這種球型燈泡嗎?記得玻璃球裡面還有類似右圖的U形燈管

A前輩可以別拆了嗎?這麼老的燈泡

這個很耐用,
小弟老家好像還有萬客隆牌的在服役.

网友:
我這邊的電子材料行也都是賣KAOS的LED燈泡
我買來第一件事就是燈泡殼鑽孔
若是裝在燈具內的我還直接把燈泡殼鋸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