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ZOTECH PS531印表機伺服器電源座改裝

楼主(2021-02-24):
照樣是無技術力的案例,我只會惡搞.

▼這次的主角是這台,有相當年份的產品

會改裝電源座的原因是因為,這台印表機伺服器沒有變壓器.
用另一台同型號的上電測試,電源燈有亮起,所以應該沒壞
只需要找個變壓器讓它可以工作

這台的電源規格是 5V 2A,這電壓感覺上很好找到嘛
事實上那台七電行動電源,充電線就是條USB轉DC接頭的線
充電規格也是5V

直到我找出那條線準備接上,嗯,插不進去
這台的DC座並不是常見的5.5mm外徑,我量過差不多是4.7mm左右
所以這各方案就擱置了.

▼後來,我翻到應該不會使用的同樣年代久遠IP分享器,DLINK DI-604

最棒的是,連變壓器規格都很完美,不如...把DC座整個搬過來

▼PS531相當好拆,挑起底部的膠條,下面兩顆螺絲轉開,就可以打開蓋子

▼因為DI-604其實沒壞,所以找了另一台壞掉的分享器來拆

▼LM-IS6400B,拆開的主板

▼拆開的PS531主板

結果翻到背面

▼LM-IS6400B主板背面,左上黑色處

▼PS531主板背面DC座,上方中央黑色處

竟然不一樣,之後拆開DI604也是如此
更換DC座的方案又破滅了.

後來想了想,反正買到原始變壓器的機率為0
乾脆把DC座擴孔.

▼雕刻刀上場,剛好可以塞進DC座內

▼修正到可以塞入DI-604變壓器,長這樣

▼拿出USB放大鏡看一下內部,嗯,慘不忍睹

實在很怕一通電就慶煙,還是量一下電阻值
電表轉到2K檔位

▼未接上變壓器時,板子的電阻大於2K

▼插上變壓器後的電阻值

▼量測變壓器本身的電阻值

▼插上電源,面板電源燈正常,沒慶煙

接下來當然是看能不能抓到這台

▼首先先去官網抓PSadmin來掃描及設定伺服器IP

然後用網頁開啟管理頁面,結果

▼人客啊,這是哪來的外星文字

看了看韌體日期,是2010/11/24
官網的韌體日期是2012/08/06
看來更新韌體有希望正常

這台更新韌體的方法很妙
先去官網下載韌體檔案
解壓縮完的檔案名稱是

要改名為MPS93.bin,然後跟Psadmin.exe擺在同目錄下

▼執行Psadmin,按紅框內的圖示,就會更新韌體並重開

▼更新後的網頁管理畫面,正常了

网友:
精彩的維修文~
{n_116:}

网友:
我要來找一下還有沒有 印表機伺服器

网友A:
5.5mm的電源座應該不難買才是, 還是因為地處偏遠或物力維艱,才被迫用這種克難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mm的電源座應該不難買才是, 還是因為地處偏遠或物力維艱,才被迫用這種克難方法? ...

1.是因為太摳門 {n_043:}

2.地處偏僻也是原因,這東西都要網購比較好買,然後運費....

3.之前蠻多次買完發現不符需求也是原因

ˋ4.感覺沒花到錢的爽度,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