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有沒有這種扁式的插頭可以買

楼主(2021-02-24):
我的意思是只要買這種插頭,我要自己接電線。

网友A:
圖中這種厚度的應該沒有, 光是上下塑膠殼就超過了還要兩個接線螺絲
若不考慮厚度, 可以搜尋一下"轉角插頭" 或 "T型插頭"

网友:
是因為會跟其他插頭打架的原因嗎?
我是直接換插座,原來水平插的改成垂直插

网友B:
沒超薄的
認證的不俗,白牌較俗
國際牌  WH4029BP/WH 2129WP/WH402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中這種厚度的應該沒有, 光是上下塑膠殼就超過了還要兩個接線螺絲
若不考慮厚度, 可以搜尋一 ...

哈哈,就是要有厚度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超薄的
認證的不俗,白牌較俗
國際牌  WH4029BP/WH 2129WP/WH4021

這個太厚了

网友C:
我買過這種...痛並快樂著

21世紀職人精選店鋪   所在地: 台灣.台中市
【日本製】Panasonic 國際牌 可旋轉 180度 AC 電源插頭 塑膠 WH4029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801543594316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買過這種...痛並快樂著

21世紀職人精選店鋪   所在地: 台灣.台中市

這個太厚了,而且最好有接地腳。

网友:
電料行問問看!

网友:
為了 "超薄" 目標,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一體成形 (壓鑄射出)
這類型只好設計成不可拆,無法單獨加工接線。
另外一點,超薄幾乎沒有握持部位可施力,所以就多了一個提把的概念
若要找這零件
大多傾向找 "電源連接器製造商"

隨機網搜一下,有個產品接近板大的 "需求"
但它不是真的以零件販售
而是 "電源延長線"

但由照片細部資訊看出接頭有  "製造商名稱 &還有專利證號"

經由這點資訊看來
或許可嘗試聯絡,看看廠商願不願意單售零件給您
KEENSTAND
智立科技有限公司
桃園市桃園區樹仁三街112號
(03)3641028

网友:
  市面上應找不到這種 薄型拉環插頭 壓接料件, 皆為延長線廠商射出成型的.

  只能從廠商諮詢下手, 且成功機率不高.

网友D:
買一條 剪線 自己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買一條 剪線 自己接~

買不到扁插頭的話,當然就只能用買的,我的朋友裡面好像沒有在做電源線的........,不然就請他生一條出來

网友:
直接壁座拉出 明線(管)

网友:
1,買一組延長線---把插座拆掉--取用插頭及線材
2,用扁平三插頭

网友:
引用 楼主:
買不到扁插頭的話,當然就只能用買的,我的朋友裡面好像沒有在做電源線的........,不然就請他生一條出來 ...

延長線 就有這種頭~

我家就有一條 延長線 是這種頭~

楼主:
這個可惜沒有接地腳,不然厚度從圖片看起來是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可惜沒有接地腳,不然厚度從圖片看起來是還好

我家的延長線 就是扁頭的~(還是3 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