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6吋OLED 筆式示波器 製作

楼主(2021-02-24):
http://radiopench.blog96.fc2.com/blog-category-55.html

原始文件的網址(日文)

詳細製作說明請看原創作者說明(請用狗大神幫忙).

原始程式碼及電路圖 請自行下戴編譯製作.

全部製作費用只要 200元以下 大家可以玩味一下.

原創最後電路圖 4支 1N4148 畫反 附上 正確電路圖

==============================================

製作 說明 筆式示波器

規格:

輸入模式:DC +,AC(無法觀察到直流的負電壓)

垂直靈敏度:0.2-50V

水平靈敏度:50us --200ms

採樣週期:最大8us (125kHz)觸發:50%pp自動

其他功能:

要進入DVM模式,請執行以下操作。

DC / AC通過輸入模式開關進行切換

按住UP按鈕:重置5V範圍測量模式

按住DOWN按鈕:重置50V範圍測量模式

按住SELECT按鈕: 重置以激活電池電壓測量模式

看圖吧.. (圖片為何會出現檔名?...我己修正及刪除圖片一樣出來 請版主幫忙改)...

网友A:
1. 你把圖全部插入文字最下面。
2. 相同的圖檔你重複上傳。
我並不知道每一張圖片你要讓它顯示的位置是在那裡?所以我也無法幫你改。

你可以參考你附的連結,原本作者的編排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你把圖全部插入文字最下面。
2. 相同的圖檔你重複上傳。
我並不知道每一張圖片你要讓它顯示的位置是在那 ...

版大:

2. 相同的圖檔你重複上傳。<=== 我在上傳相片檔案區 無法刪除相片(第一次遇到) 修改數次後 放棄..

PS:修改文件內容已經修改為純文字重新貼照片一樣出現照片(DVM 5V.jpg)名稱出現,..
    才會出現上半部照片沒有(XXX.jpg) 下半部照片出現(XXX.jpg)名稱...(是多出來照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大:

2. 相同的圖檔你重複上傳。

我想你不了解我的意思,例如有個DVM  的圖檔你重複發了3次,那這3個檔案都叫DVM 5V.jpg,其中一個DVM 5V.jpg你有指定插入位置,那自然在圖片上方沒有出現檔名,剩下的2個DVM 5V.jpg就變成有檔名,而且集中在帖子下方,那3個DVM 5V.jpg到底是那一個是你有做插入動作,那兩個沒有,我無法辨識,我看到的就如下圖這樣,我根本不知道那一張圖是要刪的。

你願意的話,請重新發一帖,然後我把這帖刪除,這樣比較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你不了解我的意思,例如有個DVM  的圖檔你重複發了3次,那這3個檔案都叫DVM 5V.jpg,其中一個D ...

建議不要直接刪除
把這篇移到貼文練習區

讓他有機會複製文字重新發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建議不要直接刪除
把這篇移到貼文練習區

我沒有說要刪除啊!

网友:
問題是他  現在也看不到 那些没有 選擇的 相片 ~

他也無能為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沒有說要刪除啊!

我愛睏了,歹勢看錯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