頸肩按摩器 - 求助

楼主(2021-02-25):
機板燒壞 - 有這台的大大請幫忙看看零件

燒掉的是一顆外觀是晶體的形狀

貼圖不知這樣是否正確 Sorry

网友:
脫褲呦的也不是便宜貨吧!燒成這樣應該直接投訴公司。

网友A:
部分電路板都已經嚴重碳化,燒掉的零件已無位置可以安裝,且碳化後,電路板的電氣絕緣特性已改變,因此已除了更換零件外,電路板也需要適當的處理,才能裝上新零件。此外,可能也要分析一下原電路是否設計得不理想,或是零件選用不理想,因此容易造成過熱? 改進後才不容易再發生相同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部分電路板都已經嚴重碳化,燒掉的零件已無位置可以安裝,且碳化後,電路板的電氣絕緣特性已改變,因此已除 ...

機板燒壞部分有處理好就等那 ! 不知是什麼 編號 的 三隻腳 (晶體) 零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機板燒壞部分有處理好就等那 ! 不知是什麼 編號 的 三隻腳 (晶體) 零件

在照片中完全看不出那裡曾經有三腳的元件啊!

只能期待有該產品技術資料的人,或擁有同型的人拆開看看了

网友B:
這個PO到爆料.抱怨公社之類

廠商很快就會主動來找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個PO到爆料.抱怨公社之類

廠商很快就會主動來找了吧

這個很糟糕 ~

就算 怎麼 惡搞 電路 頂多 保護 ~

燒機板 這個 不小心 會出人命~

補充內容 (2021-2-27 02:24 PM):
日本的東西 反映 給 廠家 或許 會感謝你~
搞不好 會送你 全新的東西哦~

网友:
是的,基本上就是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照片中完全看不出那裡曾經有三腳的元件啊!

只能期待有該產品技術資料的人,或擁有同型的人拆開看看了 ...

就是這樣 才上來求助 - 看看論壇上有無哪位大大家有的 幫幫忙 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