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壇的 搜索 功能異常 ?

楼主(2021-02-26):
搜索 文章 功能 似乎有異常~

請各位試試 ~

网友A:
搜尋 "林志玲" 。

咦!! 含非法字符,烏骨雞學姊施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尋 "林志玲" 。

咦!! 含非法字符,烏骨雞學姊施法了??

你是没有 登入 吧~

楼主:
現在是會跑出 限制 時間 內只能 搜索  ~

但實際上我只是第一次搜索  而非連續的搜索 ~

不該出現這樣的錯誤才對~

网友A:
引用 楼主:
現在是會跑出 限制 時間 內只能 搜索  ~

但實際上我只是第一次搜索  而非連續的搜索 ~

目前已恢復正常。

我之前搜尋兩次,第一次顯示無資料(代表我有登入成功),接著再試幾次都是出現錯誤畫面。

現在已經可以正確顯示搜尋資料,林志玲相關資料共有15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已恢復正常。

我之前搜尋兩次,第一次顯示無資料(代表我有登入成功),接著再試幾次都是出現錯誤畫面 ...

剛剛試了已經正常了~

网友B:
其實搜尋是有問題,目前我是把60 秒最大搜索次數加大來因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實搜尋是有問題,目前我是把60 秒最大搜索次數加大來因應。

會不會跟 之間 那個 時間 日期 有關係 ?

网友:
引用 楼主:
會不會跟 之間 那個 時間 日期 有關係 ?

看起來應該無關,不過我也不確定是不是真的無關,好像是在講廢話........
因為之前有連不上資料庫的問題,不久又有更新補丁,加上昨天伺服器整個故障........

上圖紅框內的60 秒最大搜索次數原本是10,我加到60看看是否能解決?
10是Discuz 的預設值,我們也延用了十幾年了,為什麼在這個時間點要加大才能解決搜尋問題我不了解,如果有了解的會員歡迎講解一下。
加大這個數值表示可以允許同時更多的人做搜尋動作,不過,加大雖然解決了問題,但同時也表示伺服器的負擔增加,我可能會再調整。

网友:
目前再改成50,試行看看
有出現問題請再貼圖上來反應。

网友B:
剛剛再改成40,試行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剛剛再改成40,試行看看

没問題~

网友:
謝謝回報,我們試個一天看看

楼主:
目前為止都還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為止都還正常~

謝謝回報

网友:
剛剛再改成30,試行看看

楼主:
目前測試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