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擴大機顯示面板維修

楼主(2021-02-26):
擴大機的點鎮面板顯示出來如圖
顯示是正常的  但是會有些顯示點比較暗
這該如何去維修  或者高屏地區有那裡可以維修
能否提供一些意見

网友A:
看起來是 16x2 的顯示模組,更換相容品應該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是 16x2 的顯示模組,更換相容品應該就可以

感謝回應  剛拆開看了一下板子  是16針應該是16X2的沒錯
但是板子上的零件不少  自己動手信心不足
只好找找看有沒有人能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回應  剛拆開看了一下板子  是16針應該是16X2的沒錯
但是板子上的零件不少  自己動手信心不足
只好找 ...

可以發在徵求區.

楼主:
謝謝  我這就去徵徵看

网友B:
有可能是 LCM 內導電橡皮老化/接觸不良,
拆開 LCM 清潔電路板重凹 LCM 固定鐵框試試.
16 pin 要注意 15/16 腳並沒有統一,
有的會不同,
更有的 1/2 腳相反,
一上電就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 LCM 內導電橡皮老化/接觸不良,
拆開 LCM 清潔電路板重凹 LCM 固定鐵框試試.
16 pin 要注意 15/16  ...

感謝您的回應  讓我又知道了一些該注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