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房間滲水之外牆嗎?

楼主(2021-02-27):
原由:去年底到今年初大約連下一個月的雨,之後出現水痕後到現在都沒有擴大範圍。
找了抓漏的透過雙眼判定外牆漏水???

塗防水大約要40K。

請教有經驗的前輩,外牆漏水的機率大嗎?

外牆
綠框是陽台
紅框是房間
黑框是浴室(鐵窗內有兩台分離式室外機)打X是別人家

紅框是8吋磚牆(外牆)
黃框是裝潢不是樑(掛室內機&排水管&美觀)
淺藍外是陽台
箭頭處有水痕(黃框底下與磚牆完全沒有水痕)

冷氣上方較嚴重

透過崁燈往冷氣方向拍攝(無法直接看到磚牆,看不到外牆滲水的地方)

補充內容 (2021-3-6 11:05 AM):
經過"專家"透過X光眼來勘驗,外牆的鹹魚x(嫌疑)最大,但沒人敢確定一定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許是氧化鎂板惹的禍

蔡大~如何簡單判斷是不是氧化鎂板,3Q

网友:
重複的照片我幫你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蔡大~如何簡單判斷是不是氧化鎂板,3Q

因為你的水紋往上跑

网友:
氧化鎂板會嚴重變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蔡大~如何簡單判斷是不是氧化鎂板,3Q

氧化鎂板會吸飽空氣中的水分
板材會嚴重變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蔡大~如何簡單判斷是不是氧化鎂板,3Q

如果板材沒有膨脹變形
應該可以排除是氧化鎂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氧化鎂板會吸飽空氣中的水分
板材會嚴重變形

矽酸鈣板&氧化鎂板區別

目前還沒有變形,明天來試一下,滴水看會不會吸入。

看來要開除司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矽酸鈣板&氧化鎂板區別

目前還沒有變形,明天來試一下,滴水看會不會吸入。

請問裝潢完工日期是何時
如果是近期完工應該就不是氧化鎂板
(氧化鎂板是10幾年前的板材)

网友:
若是氧化鎂板,所有交接縫都會出現鼓包。天花板沒牆面有,水漬是有水源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裝潢完工日期是何時
如果是近期完工應該就不是氧化鎂板
(氧化鎂板是10幾年前的板材) ...

阿就是上次貓房那一個苦主,裝潢完工日期~~~不詳

去看了崁燈斷面,好像是氧化鎂,不過就只有那區域有滲水跡象,其他倒是還沒發生。

网友:
氧化鎂板裡有一層類似紗布結合整個板材
如果把氧化鎂板折斷板材斷裂但是紗布會卡住
矽酸鈣板沒有紗布折斷就完全分離

网友A:
你一樓最後那張天花板崁燈孔上面的照片正面中間的垂直面的板材有布紋疑似氧化鎂板
但是天花板的水平面的板材卻不像氧化鎂板
或許有可能二次施工有矽酸鈣也有氧化鎂板
或者是施工時有部分使用了氧化鎂板
兩種板材混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一樓最後那張天花板崁燈孔上面的照片正面中間的垂直面的板材有布紋疑似氧化鎂板
但是天花板的水平面的板 ...

蔡大厲害

的確前屋主有裝潢過兩次,

吊掛冷氣那一個面"伪樑"延伸上去的應該就是從崁燈照進去垂直的板材,
也就是滲水的那個區塊

改天再用捲尺確定一下距離,是否就如猜測一樣。

感謝蔡大幫忙釋疑。

補充內容 (2021-3-6 11:18 AM):
有用捲尺量過,就是掛冷氣那一個面"伪樑"延伸上去,所看到的垂直板材。

网友:
我目測你房子應該有10年以上了吧? 依我看中古屋經驗,很多1X年的房子外牆漏好像還蠻多的,你可以注意看街上的房子穿鐵衣的還蠻多的,尤其是房子北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蔡大厲害

的確前屋主有裝潢過兩次,

你的資料有限,只能憑感覺判斷很難正確釐清問題所在
希望最後找出問題點後能回覆最後結果
感謝!

网友:
外牆的冷氣管路可能也要懷疑一下
如果外層有縫隙,也有可能久雨就漏水

网友B:
呃呃... 只是冷氣管路 凝結水被裝潢吸收了....把裝潢貼上 仿大理石板就可以結案了 0.0

网友A:
應該不會是冷氣管凝結水的問題
其實是可以確定天花板是矽酸鈣板
而冷氣上面的板材它就是氧化鎂板
小弟跟氧化鎂板很熟
2016年幫親戚傢具店拆除上千片的氧化鎂板
照片上看到的全部都是拆除氧化鎂板後重新裝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呃呃... 只是冷氣管路 凝結水被裝潢吸收了....把裝潢貼上 仿大理石板就可以結案了 0.0 ...

高低壓管應該是往左走,只有排水往右走,且位置應該會比冷氣低,但也不排除任何可能,感謝提供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不會是冷氣管凝結水的問題
其實是可以確定天花板是矽酸鈣板
而冷氣上面的板材它就是氧化鎂板

蔡大
有跟他說了這情形,

過兩天苦主有再找抓漏的來勘查,到時候有啥結果再上來報告。

网友C:
有水漬(擴散式泛黃)就是有漏水(滴水),常見天花板內隱藏式冷氣室內機積水盤積水溢出(排水管路阻塞)或管路冷擬水滴漏(溫差(搞不好牆內管路溫差擬結水),牆面不用懷疑除裂縫(地震),幾乎屋頂滲水(在屋頂角落(室內突出類似大樑))。
拆飾板看入釘便知一二。

漏水原處打孔注膠反滲透(加壓有縫就填補)。

反潮,濕氣只有一個選項產生入黴不會是水漬痕。

是不是水漬拿一張白紙是低一滴水,放隔日便知

网友B:
這個是我們公司冷氣 高低壓管溫差造成水凝結参水.

不會更嚴重 就是很難看 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水漬(擴散式泛黃)就是有漏水(滴水),常見天花板內隱藏式冷氣室內機積水盤積水溢出(排水管路阻塞)或管路冷 ...

據稱:冷氣入冬後都沒有開啟,應該可以排除冷氣問題吧!
現在卡在都是裝潢封住看不到磚牆接縫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是我們公司冷氣 高低壓管溫差造成水凝結参水.

不會更嚴重 就是很難看 0.0 ...

這個輕鋼架應該很容易可以判斷問題點,再決定如何處置。

經過"專家"透過X光眼來勘驗,外牆的鹹魚x(嫌疑)最大,但沒人敢確定一定是。

网友A:
樓主的照片我無法正確判斷冷氣掛附的假梁是否跟我20樓標示黃框是同一片板材
如果請苦主從崁燈處往冷氣方向丈量位置
如確定位置相同的話
那麼可以在冷氣上方的水紋處下手
請刮除水紋處油漆表面
一定會看到氧化鎂(表面有布紋)

网友:
我無法確定漏水原因
但可以確定20樓的黃框處就是氧化鎂板
而氧化鎂板一定會有水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的照片我無法正確判斷冷氣掛附的假梁是否跟我20樓標示黃框是同一片板材
如果請苦主從崁燈處往冷氣方向 ...

蔡大
有用捲尺量過了,20樓的氧化鎂板跟伪樑的距離幾乎相等,伪樑厚12公分到磚牆。

苦主,在思考後續該怎麼做。

小弟不明的是,為啥20樓的氧化鎂板會反著放而不是正面朝外(往室內)而是正面朝內(往8吋外牆)。

懇請用你的專業的角度來試著讓小弟解惑?謝謝!

网友:
令我不解的是"反著放的氧化鎂板"釘在天花板上看不到的地方幹什麼?
吃飽沒事幹,還是在遮什麼?

网友:
引用 楼主:
蔡大
有用捲尺量過了,20樓的氧化鎂板跟伪樑的距離幾乎相等,伪樑厚12公分到磚牆。

20樓黃框所看到的氧化鎂板不是板材背面
是氧化鎂板材的正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