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Jot dash觸控筆無法充電

楼主(2021-02-27):
充電式的電子觸控筆
放太久無法充電  問原廠是否可維修  他叫你買新的
查了一下網上並沒有個人拆機的經驗分享
基本上無法充電的原因  應該是電池掛了(充電燈會亮  但是就是充不進去)
筆頭的部分可以拆  但是無法完全拿出  充電接點拆不下來
想問一下有人拆解或維修過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太複雜,只接買新的

大大您好~

如果嫌麻煩、複雜...  就直接買新!

似乎不太符合維修職人、居家DIY、學習中成長、阻礙經濟發展...等目的耶!!

网友C:
相似的例子,Apple 好像有出了什麼 BT 無線耳機的,維修網站 iFixit 拆解後給了它一個 0 分,代表完全不可維修,因為拆開它就一定要使用破壞法。

這與廠商的策略有關,如果產品是走輕薄短小風格,特別是消費性產品,因為某些人帶起的風潮,賣得多壞得多天生又難修,錢到手後爹不疼娘不愛。所以各位選購物品時要注意。

可以將這隻拆開研究一下它的結構,以造福後人。

网友:
現在電子越做越精密.拆了就裝不回去.而且是電子觸控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您好~

如果嫌麻煩、複雜...  就直接買新!

最主要是找不到拆解點
問題很簡單  應該換電池就行了  可是就拆不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似的例子,Apple 好像有出了什麼 BT 無線耳機的,維修網站 iFixit 拆解後給了它一個 0 分,代表完全不可 ...

我已經試了一段時間  真的無法找到無損拆開的方法
硬拆的話  還想不到用甚麼方法可以保留內部全屍

网友D:
照片不夠清楚全面~無法給有效建議.

個人做法用 切管器切一圈 拆開 修好後電火布圈一下完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照片不夠清楚全面~無法給有效建議.

個人做法用 切管器切一圈 拆開 修好後電火布圈一下完工. ...

這樣肯定廢了

网友:
切管器 你知道是啥嗎 ?

不是鋸斷.. 只是切一圈.... 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