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UX305CA 使用到一半斷電

楼主(2021-02-27):
機器進水一段時間了

拆看看主板 有幾處有進水痕跡 清理一下後 大概測量沒有短路

開機認不到美光M600 256G 固態硬碟 嘗試性風槍吹一下主控 正常了~

裝系統驅動時也確認到電池%數有往上跑 過了10幾分鐘 直接斷電 無待機了

RG

RG

斷開PJP813 AC_BAT_SYS 量測後端短路 最後發現BQ24780S 旁一顆電容短路了

第一次清理看它微微發黑測量沒短路就換掉 失算

AsusUX305CA RG.pdf (1.06 MB, 下載次數: 37)

RG1

RG1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點位圖 2.0 2.1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