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tamer 果汁機 不充電維修

楼主(2021-02-28):
家裡共有3台果汁機,0號機插電式常用,1號機偶而用,昨天突然又出現2號機。
你如果想問我為什麼家裡有這麼多台,開店嗎?
那還真是不好說,認命就是了。

照片中左邊的粉紅色果汁機是1號機,插上USB顯示紅燈(充電中),不到一分鐘就轉藍色(已充飽),  這是QC 10.0版本??
但是按下開關不轉。
應該是內部電池壞了,拆開看是兩顆 18650 串聯,其中一顆無法充電(0V)先換掉,已能使用。
修好1號機之後,我就說這種機器要固定充電,不然充電電池會壞掉。
然後有人就默默地拿出了2號機(全新盒裝),說幫我充電.......
現在充電測試中,看有沒有壞掉。

拆解很簡單,底下防滑墊拿起來,就能看到四枚螺絲。
螺絲拆下後就能看到 中間有馬達,兩側有18650兩顆。(內部忘了拍)

看來這種果汁機應該要加裝個實體開關,我打算下次再出問題,要把 USB充電座拆掉,18650改外接電池盒。
不用的時候就把電池拆下來。

後續說明
2號機雖然有充電電流,但是和修好的機器比較起來電流偏低,而且充了幾小時指示燈還不亮。
看來也是 18650有問題了,反正最近沒用到,收起來。
以後要用的時候再來改機。

有這類充電的機種要注意,放太久沒充電就會壞掉。

网友:
個人用隨身果汁機,
當然一人一台.

网友:
鋰電不是放太久沒充電會壞.(它的自放電極低)

是"飽電存放"會壞,
(飽電存放會對cell產生壓力, 加速電池老化,)

正確的儲存方式是放電到約3.8V再儲存,
(也就是: 平常使用就正常充放電, 維持電池循環;
如果認為很久都不會使用, 那就把電池用到剩半滿,
再收起保存)

网友A:
樓主提到鋰電是兩串的……這種便宜的東西一般不會給你用平衡充,甚至連保護板都沒有。所以很快會壞是肯定的,從一出生就已經註定了結局。看到現在為止基本無一例外。

要用得久的話勢必要進行改裝。自己用的話就沒關係,盡情的發揮創意吧!知道問題的根源在哪裡,接下來要解決問題就簡單了。

我的話初步猜想:它內部應該是有一組 boost converter,把它去掉。加一個 B0505S 之類的,再用兩片 4056 調成 0.2A 作平衡充電器直接裝在裡面,搞定。

网友:
有空請拍一下馬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提到鋰電是兩串的……這種便宜的東西一般不會給你用平衡充,甚至連保護板都沒有。所以很快會壞是肯定的 ...

應該是如大大所言。

便宜的充電器材電路板都很省,放著不用很快就會把電池的電給放光。
手上還有回收兩台充電式風扇,也是使用18650電池,充飽電放著不用幾天電力就大減。
這種設備沒使用一定要把電池拔下來,不然電池用沒幾個月就壞掉。
等我把材料買回來一定會改裝,不用機器上面的充電板。
把 USB充電接口的空洞拿來當作外接18650電源線的入口。

楼主:
馬達直徑 3公分左右,屁股只有黑黑的海綿緩衝墊,啥都看不到。
要拆下來對我來說有困難,沒有適當工具。

网友:
3號機正在蘊釀中.....
還少一台白色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馬達直徑 3公分左右,屁股只有黑黑的海綿緩衝墊,啥都看不到。
要拆下來對我來說有困難,沒有適當工具。 ...

看別人拆就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cw1bsJ9E6k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別人拆就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cw1bsJ9E6k

暴力拆解

我就是手指不能當工具使用,連開玻璃瓶都要工具幫忙。
用這個方法我一定拆不下來的。

网友B:
影片不算暴力拆解,馬達看起來還可以。
這台女生一定很喜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影片不算暴力拆解,馬達看起來還可以。
這台女生一定很喜歡。

對外"貌"協會人士來說,外型設計的真的不錯。
但是實用性很差。

3號機就等2號機掛了再來拆解維修,或是找機會(看女主人心情)拿出來換酷幣。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外"貌"協會人士來說,外型設計的真的不錯。
但是實用性很差。

不要單純想成果汁機,這樣用途才會更多。

至於類似這種馬達、充電電池本身,應用在隨身產品更廣,
像小電鑽、小電扇、筋膜槍等等。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VCiUuDQORE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外"貌"協會人士來說,外型設計的真的不錯。
但是實用性很差。

外型設計的真的不錯,但裡面看不到很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對外"貌"協會人士來說,外型設計的真的不錯。
但是實用性很差。

還有一種「攪拌棒」,也是深受女生喜愛,
一買就二、三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還有一種「攪拌棒」,也是深受女生喜愛,
一買就二、三隻。

太內行了。

你提到的器材我家都有。

网友:
小心那刀片@@

楼主:
目前想了兩個方案

方案一、  充電式
就是買兩個 18650 和一個串接式的電池盒黏在殼外,從充電孔接線進去。
18650 另外用充電器充電。

方案二、 改為接電使用
買一片升壓板,用USB直接供電。內部就沒有電池。
找到一塊可調升壓板,如下圖接線。
沒學過電子學,請教各位專家,不知道這樣修改會不會出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白衣少妇小宝想亲亲疫情期间请自重,高端外围女神,甜美身材棒,粉嫩美乳激情啪啪

【影片格式】:MP4

違規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