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起源-排氣管防燙板製作

楼主(2021-03-01):
話說兒子騎著我的舊機車到高雄讀書,排氣管的防燙板掉了很久,
老車了,以前換過一次,可是沒多久又掉了,
唉,車老了,相關零件也停產了,兒子上路又擔心被開罰單,
於是腦中閃過........自己做好吧。
到銅鋁材料行買了一片鋁板花了90大洋,
基準線畫好,比劃比劃就上夾具手工拆起板了。
鋁板其實不硬,只要你固定好,找個夠硬的東西固定壓在線上,javascript:;
再拿根硬木塊,貼著你要折的面,用鐵鎚打下去就對了。
壓住的邊緣要記得懸空,這樣才能折下去喔
大邊折好再來折小邊
鋁除了好折外,延展性也不錯,
密合處用拋磨就會讓交接處合併起來,交界處磨好接近無縫了
很簡單的一片防燙板就做好了,
但這樣似乎單調了點吧,於是起源始於防燙板,
接著更多事情就由此開始了
接續防燙板後,我想說要添加一些裝飾,
於是跟臉書上RV社團要了徽章的圖,
又去書局找了現在很少人用的彩色噴墨專用之投影片,
電腦修改了大小後印出來,準備做曝光底圖
接著又上網買了200顆的UV LED和萬用板,
準備來做曝光機了,話說這玩意很多年前就想做了,
這樣自己做電路板線路感光曝曬就方便多了
全部穿過去萬用板了,眼睛會脫窗啊
開始邁長的焊接作業了
做好一片了,我是採12V供電,4顆串連,共25組,
至於另外100顆就先不焊了,以後畫電路板用這曝光洗二組新的,
這樣線路才會工整,也不用焊的那麼辛苦了,
只是這100顆到時要再解焊裝在新板上。
偷偷推這東西,高倍放大鏡,有多種放大比例可以更換,
對於我這種眼睛不好的人,就非常比便了。
再來取出網購的光固阻焊綠油(徽章下方那瓶),
一般這東西是用在電路板上的電路保護,防潮防漏電防蝕,
這次我打算用來防蝕刻。
先在鋁板上倒一些光固綠油,這東西如果在日光下至少要1小時才會固化,
用紫外線時速度會快非常多,倒上後不用塗開先這樣就可以,
所以不用趕時間做,一般光源下不會那麼快固化的。
接著取出噴墨專用投影片,裁一張適合的大小,
再來很重要的,把噴墨可上色那面朝向光固綠油蓋上,
不要蓋錯面喔,會失敗的,因為噴墨那面有媒合劑,
對於油墨的親合性較佳,膠片和綠油間才不會有氣泡。
接著拿膠帶固定投影片一邊後,拿一根圓棒從上方把油綠平均推開推勻,
不要太厚,微微一層就可以了,太厚固化時間會變長,對於較細緻的圖線會失敗(固化了),
推勻後,就可以把之前印的徽章圖再蓋上去,我是印了二張疊加,
避免單張固光的UV光會穿透黑色部份,記得要平整的蓋上去,
不要和底下的膠間有懸空,不然UV光會透下去。
接著再蓋上一片玻璃或透明壓克力板,這是為了讓圖可以更平整的壓上去。
接著就上UV LED燈做曝光了,我的高度設在約5公分,
LED是散射型的,曝光時間是4分50秒。
曝光時你要關燈還是開燈都無所謂,曝光時間和塗綠油的厚度有關,
可以多試幾次捉想要的效果。
曝光完成後把膠片全部拆下來,這時黑線下的綠油會是未固化的狀態,
用衛生紙沾取一些酒精就可以擦飾乾淨,用工業酒精就可以了,
不用拿醫藥級的,有的人會用香蕉水或其它有機溶劑,也可以擦,
不過用酒精不會傷光綠油的光滑表面,下圖就是擦掉未固化的綠油後。
來張特寫清楚一些
固化完了就準備來蝕刻了,先把鋁板平放,在上面舖上二張衛生紙,
稍微折一下,比圖大一些就可以,
對了,很重要的一點,
所有綠油範圍外都要用透明膠帶貼起來,避免蝕刻到其它地方。
接著就是蝕刻液了,把衛生紙用蝕刻液全部沾濕,
刻液很簡單做,就是濃食鹽水,比例不用很計較,濃一點導電性好些。
然後我是取一個舊電腦CPU的鋁散熱器壓在上面(會比較平均),
把正極接在鋁板上,負極接在鋁散熱器上(沒有散熱器放衛生紙上也是可以),
接上12V以上的DC電源就可以蝕刻了。
我是用可調電源蝕刻,安倍(A)高,蝕刻速度會變快,
但速度太快溫度會上升到燙手的程度,出來的圖會較不精緻,
所以想要什麼效果看自己,我是想要舊舊的侵蝕風格,所以中途不斷調整電壓
蝕刻時散熱器週圍會不斷出現氣泡,這是氧氣和氫氣,
拿打火機靠近會有小小的火爆聲,氫氣爆聲,
幾分鐘就移動一次位置,讓圖的每個地方可以平圴蝕刻到,
可以偷偷翻開衛生紙看蝕刻程度,
因為會發熱,記得水份如果乾了就要再補充,不然就不導電了。
補上蝕刻影片
我約刻了10多分鐘吧,字都變黑黑的了。
拿去洗乾淨,用刷鍋的菜瓜布刷掉綠油和黑掉的粉末,就得到一張有徽章的防燙板了。
基本上,低調低調這很重要,於是噴上平光的日本排氣管耐熱漆,
搞定了。 鎖上車子就可以完工了

网友:
看完真是配服的五體投地啊~
想不到還能這樣diy,真強~

网友:
好帥啊,可以接單客製化了!

网友A:
以前的機車防燙片都是金屬的,我也曾不小心被排氣管燙過,我都覺得用金屬材質做防燙片實在不合適,因為還是很燙。

网友:
感覺停路邊就會被借走~

网友B:
固定螺絲要增強抗鬆能力,才能免於製作新版隔熱板。

网友:
好強大精緻的DIY,是我的話直接殺肉場找片差不多的鎖一鎖解決

网友:
真的很強;要求也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機車防燙片都是金屬的,我也曾不小心被排氣管燙過,我都覺得用金屬材質做防燙片實在不合適,因為還是 ...

老大,所以原本排氣管上有三個螺孔,我只用了二個,減少熱傳導到防燙板上,鋁的好處是散熱很快,在一般停車後本體的溫度降很快,雖然排氣管還很燙,鋁板的溫度大約會降到會熱和不會燙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定螺絲要增強抗鬆能力,才能免於製作新版隔熱板。

有多加注意,這次加上了止滑墊圈。

网友C:
實在厲害 值的學習
本是要加分的
但美中不足的是 不知是多傳了三張圖片 還是如何
如是多傳的刪不掉也沒關係 都在文末處點選插入 圖片才不會出現檔名 美觀又整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實在厲害 值的學習
本是要加分的
但美中不足的是 不知是多傳了三張圖片 還是如何

在編輯中完全看不到那三張照片,但在上傳照片界面可以看到,刪除後儲存發佈,文內依然有那三張照片,再編輯時,上傳照片界面中三張照片又回來了,但在文章內編輯完全找不到那三張照片??搞很久只好放棄

网友:
太強了,簡直是藝術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編輯中完全看不到那三張照片,但在上傳照片界面可以看到,刪除後儲存發佈,文內依然有那三張照片,再編 ...

在上傳照片界面看的到那三張圖 因已經上傳了
在文章編輯內看不到那三張圖是正常的 因沒點選插入  要點選插入文章內才能看到

至於有上傳後的圖片 要刪除掉 沒幾個會 上傳就上傳了 傳錯也沒關係 在文末處都點選插入即可

在上傳圖片介面內刪除圖片 圖片會反白以為已經刪除了 實際是沒刪除的 因以進到資料庫中

至於要如何刪除已上傳到圖片介面的圖片
1.點選到高級模式
2.先將妳的文章內容先複製
3.點選右下方的清除內容
4.那文章內容跟圖片會全部被清除掉 (上傳到圖片介面的圖片 都還在 不要重新上傳圖片了)
5.在將文章貼回編輯處 重新排列圖片即可

總之不管上傳多少張圖片  有用到的圖片依文章順序插入 多餘的能在文末處 加句下方圖片請忽略 在點選插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上傳照片界面看的到那三張圖 因已經上傳了
在文章編輯內看不到那三張圖是正常的 因沒點選插入  要點選 ...

謝謝,以後我就知道怎麼處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