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Tektronix 2236 的好奇

楼主(2021-03-02):
大頭照,是這一台,原本是要找短路的,
這是人為刮的嗎,是故意的嗎
紅色劍頭處,很好奇

网友A:
那個 白色的 那個嗎?

看起來是一個 屑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 白色的 那個嗎?

看起來是一個 屑屑~

不是屑屑,
有腐蝕的樣子

网友:
看深度吧,如果深深的一條溝痕,那就是人為的.

网友:
我認為是小型電動砂輪磨出來的,因為PCB Layout只錯這一條或者因為某些修正。

網路隨意找的圖。

网友:
看起來是用機器磨的

网友:
確定是人為且故意的,應該是layout錯誤的補救措施。

也不一定是出廠就有,也可能上一手維修人員的作為。

网友:
沒想到 Tek 也會有這樣的意外處理啊! 是不是另一處還有跳線呢?

网友:
有的大廠因為修正更新會這樣做,庫存pc板用完後才會使用新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屑屑,
有腐蝕的樣子

我家的 螢幕 快瞎了~

看起來 真的 有立體感~

是有像用  電動雕刻筆(小蜜蜂)  弄出來的 ~

网友:
我看了一下線路  因為2236  屬22xx 系後期設計變更
例如
較早的 2215   U504#12 有接到 CR583
後期的 2236   將上述 CR583 改成 R583+Q583

U504#12 U504#12 接到  CR583

上2215 原 CR583   下2236 改 R583+Q583

看起來修改目的是增加推動能力
PCB 位置 CR583 應該是拉線或小PCB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