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請問PSU要怎麼確定好壞?(NAS用與PC用有差嗎?)

楼主(2021-03-03):
請問有前輩一般24Pin的PSU有什麼辦法檢測好壞?

以及NAS的PSU跟一般PC的什麼差異嗎?

PSU接頭

PSU接頭

小弟的NAS是群輝的DS1815

原廠上的PSU(附件左上那個)是台達電製造,型號DPS-250AB-44B

因為開機後進入系統完成開機後蜂鳴響一聲(代表開機完成)沒多久就會突然斷電,並且再次案電源鍵無效

原本只要把主機板上24Pin接頭拔掉重插就能開(但一樣會斷電!)測試幾次之後就完全不理我了,重插也沒用!

於是小弟淘了一顆同廠牌一樣型號的PSU(附圖右下)來,插上後按電源鍵是完全沒反應⋯

兩顆PSU我都插簡易型的PSU檢測器

PG兩顆大概都在260-280ms,12V≒11.9V 、5V≒4.9V、3.3V≒3.4(原機上這顆,3.3V不定時會跳HH,電壓過高意思)

後來拿手邊一顆一般振華的PC用PSU(左下黑頭的)來插上24Pin

按開機鍵居然都正常⋯關機再開都順利⋯

但就偏偏原廠跟買的新的這顆都沒辦法⋯

*1. 我看淘寶買的這顆24P接頭處,1號腳(橘)還多一跟咖啡色的線回PSU內,這點原廠機沒有,但我看PC的PSU好像都有

*2. 我將三用電表負極接黑線,正極測量16號腳(PS-ON)會有5V電,並且當我按下NAS上的開機鍵電壓會掉到2V多幾秒又回來5V

PS. 群輝NAS的CPU瑕疵那個問題我之前有送修過,我看板子上有加電阻了

除了插很陽春的PSU檢測器,請問還有什麼ˊ辦法檢測PSU是否正常嗎?

网友A:
看起來像是PSU帶不起你的後端負載,那條咖啡線是檢測負載端3.3V壓降回饋給PSU用的,
話說原機配用250W,是不是你有加了什麼耗電的東西嗎? 例如加個稍微吃電的顯卡這類,
另外振華PSU正常,那他又是幾W的呢?

网友B:
路過看熱鬧。

插花問一下,那淘寶買的有切到110V嗎? 還是支援 100V ~ 240V

网友C:
把所有硬碟都卸下來,看看淘寶買的推不推得動。

网友D:
1. 可能設計成是3.3V feedback
2.主要負載是SATA八顆硬碟,由sata子卡中的8+12pin提供。
改市售power應該有機會,先透過量測上面pinout的電壓定義。

淘來的power可能輸出電流不足驅動不了或根本不是power問題。

Synology DS1815+ Review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像是PSU帶不起你的後端負載,那條咖啡線是檢測負載端3.3V壓降回饋給PSU用的,
話說原機配用250W,是不是 ...

我目前測試是PSU只接主版,NAS主版基本上也沒辦法隨便加裝什麼ˊ東西阿XD
NAS的PSU有三個接頭,一個就是24P的主版接頭,另外兩個接硬碟介面的

目前狀況都是都只接24P的

PS.振華PSU是400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過看熱鬧。

插花問一下,那淘寶買的有切到110V嗎? 還是支援 100V ~ 240V

100V~240V,帳面數值跟我原機上的PSU上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所有硬碟都卸下來,看看淘寶買的推不推得動。

目前狀況是,只接上NAS的主機板24P而已,其他東西都還沒裝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可能設計成是3.3V feedback
2.主要負載是SATA八顆硬碟,由sata子卡中的8+12pin提供。
改市售power應該有 ...

1. 我想說原廠的沒有這條線,我就嘗試把淘寶的這顆咖啡線剪斷XD 看來裝回去好了
2. 但是目前我測試是只連24P,硬碟也通通沒有插上就無法啟動,
會猜是POWER有問題是因為插上了電腦用的PSU就正常.....讓我很是不解....

网友E:
看看是不是 Q2 BC847 問題,國外也有提到 DS1515+的 Q2 老化

有提到INTEL CPU瑕疵,送修有接那顆電阻,正常運作一陣子,後來又不行,需要短接 PS-ON,

原因是  (DS1815+是Q4)  晶體管老化造成 ( 好像是將綠線接地的開關管

按開關會拉到2V又跳回5V 可能就是 Q4 透逗無法拉低綠線

國外有人是換掉 Q4 (DS1815+是Q4) 修復,BC847或BC846 都可以,就沒有並聯電阻

不過你提到一般 PC ATX 卻可以,我也覺得疑惑,這樣Q4到底是不是有問題呢~~
我覺得是跟文中提到的基極電流有關

還有也得檢查水銀電池是否電壓不足

DS1815+ 焊接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是不是 Q2 BC847 問題,國外也有提到 DS1515+的 Q2 老化

有提到INTEL CPU瑕疵,送修有接那顆電阻,正 ...

哇~~超寶貴的資訊!

水銀電池....我記得我有量電壓好像在2.8V左右
但您這一提倒是讓我想起!
我有嘗試把整張主版分離開,並且水銀電池跟存放Basic OS那塊小張的佔存記憶體我也都拆開!
等三分鐘後裝回(DSM會消失)
原廠機子的PSU裝回又能正常開機,但是一樣就又會直接斷電....

至於按PW鍵PS-ON會掉到2V,換淘寶無法開機的PSU多試幾次甚至會到1.8V大概6~8秒又回到5V

反正都過保了,來試看看您說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