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DK 336V-0邏輯板

楼主(2021-03-03):
情問各位先進大大 MDK 336V-0邏輯板 是單8的排線 32吋面板 有人裝過公版會點亮面板嗎  我手上剛好從朋友回收一台  HIPLUS 畫佳32吋液晶電視 MDK 336V-0邏輯板 是單8的排線 這台電視原本有待機紅燈亮 按電源健都不開機 後來查線路是電源開關壞掉 換掉開關開機綠燈亮 面板點亮 功能正常  主機板可以開機 但沒有hdmi端子 手上剛好有2塊預備公版 想改公版 裝上公版線接好測試 只有亮背光屏等於黑屏 面板藍屏沒點亮 各點電壓測試都正常 卡關了 裝回原本主機又可以點亮
這是我接線圖和公版2塊都測試 點不亮面板
AX080D002F-IPSAlpha這台面板型號 接線圖

网友A:
把你的接法PO上來.還有你有換上公板專用的LVDS線嗎

网友B:
可能公板程序不對~
或屏線不對~
這片普騰屏畫面真的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接法PO上來.還有你有換上公板專用的LVDS線嗎

PO上來 LVDS線我用原本的線下去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公板程序不對~
或屏線不對~
這片普騰屏畫面真的很漂亮~

你這樣說我剛好想起來 ˊ這塊公版我原本是裝在lg 42吋雙十面板 韌體是當初叫賣家灌好的  是不是 32吋韌體 和42吋不能互用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這樣說我剛好想起來 ˊ這塊公版我原本是裝在lg 42吋雙十面板 韌體是當初叫賣家灌好的  是不是 32吋韌體 ...

不一定~
要看您當初42 吋面板的解析度是1920x1080 還是 1366x768
目前普騰是 1366x768
解析度一樣就可以~
看來應該是不一樣~

网友C:
g大:
請教一下,有此片面板的規格書?面板電壓是應多少?(+12V ? )
原主板電壓是設定 ? 及換公板後面板電壓又是設定多少?~~~應該與規格書一致喔!

网友D:
回應更正3及6樓稱呼普騰面板 這塊面板業界統稱是日立面板而不是普騰  普騰這牌那裏有生產面板啊 可別創造名詞耶 它日本製造 是日立公司轉投資的面板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應更正3及6樓稱呼普騰面板 這塊面板業界統稱是日立面板而不是普騰  普騰這牌那裏有生產面板啊 可別創造名 ...

抱歉~
整個記錯了~

還把夏普 SHARP 搞成 普騰~

楼主:
引用 网友C:
g大:
請教一下,有此片面板的規格書?面板電壓是應多少?(+12V ? )
原主板電壓是設定 ? 及換公板後面板電壓又 ...

面板規格書po在上面 12v 電壓一樣  唯一不同的是 原本主機板LDVS電壓是 和公版LDVS電壓相差0.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
要看您當初42 吋面板的解析度是1920x1080 還是 1366x768
目前普騰是 1366x768

T.MS6M181.1B_1366x768 韌體從大陸網站下載1366x768  隨身碟插在 公版沒反應沒辦法燒錄 是不是公版有之前版韌體  不能燒錄 只能用編程器燒錄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T.MS6M181.1B_1366x768 韌體從大陸網站下載1366x768  隨身碟插在 公版沒反應沒辦法燒錄 是不是公版有之前 ...

好像要按電源鍵~
開機後才會更新的樣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要按電源鍵~
開機後才會更新的樣子~

謝謝 我在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要按電源鍵~
開機後才會更新的樣子~

我想大概知道問題發生在哪了 測量邏輯板重要5大電壓 每個測試點都量過有電壓 就只有vgh 24v 測量不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大概知道問題發生在哪了 測量邏輯板重要5大電壓 每個測試點都量過有電壓 就只有vgh 24v 測量不到 ...

您原本的主機板可以正常顯示~

換公板就不行~
應該是公板方面那裡沒有弄好~

那您接原本的主機板再測試看看有沒有VGH的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原本的主機板可以正常顯示~

換公板就不行~

裝回去原本主板正常點亮 裝公版還是主板 邏輯板全部電壓都正常 更正剛剛裝公版VGH的電壓~正常 奇怪既然正常 邏輯板電壓也正常為什公版點不亮  公版我接線都正確 韌體有下載隨身碟照你方法 但不確定有沒有更新韌體

网友B:
引用 楼主:
裝回去原本主板正常點亮 裝公版還是主板 邏輯板全部電壓都正常 更正剛剛裝公版VGH的電壓~正常 奇怪既然正 ...

有更新的話~
指示燈會閃一陣子~

您下載的可能是用編程器燒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更新的話~
指示燈會閃一陣子~

感謝你 我已知道原因 我原本公版是灌分辨率高 公版裝在32吋 會灰屏點不亮 公版韌體很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更新的話~
指示燈會閃一陣子~

今天剛好休息 有空搞公版韌體 我是用編程器燒錄 結果樂華tv 53.03 連待機燈都沒亮了 另一塊我po圖上公版 也是從網站下來 好幾個韌體一個一個燒錄測試 都是只亮待機燈 開機藍燈不會亮 韌體好亂 大陸公版 版號都在更新
也不知道 到底哪個韌體是真哪個是假 難怪今天去拍賣網想再買一塊公版 賣家說我要考慮好使用哪個面板 幫燒錄買回去 使用別的面板自己燒錄公版不保固 他可能怕我買回去自己燒錄變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