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插頭名稱

楼主(2021-03-03):
請問圖中白色部份的插頭,是否有專用的名稱?
我要找一邊是白色插頭,另一邊是3孔110V電源插座(如圖4),長度5~8分分左右

网友:
三芯電源線插頭 或 品字電源插頭 (公頭)

网友:
令人不解! 由插頭形狀、針腳數目、針腳形狀、卡榫與非卡榫方式,等各方面看起來,兩者並不能配對,且甚至是插不進的。

黑色那個是很常見的3pin電源線插座,廣泛用於電腦、儀器、等等。

除了pin數之外,一般連接器的一個重要規格是針腳間距(pitch),不妨量一下兩孔中心的距離,然後依此搜索一下

白色插頭的形狀,看起來很像某種 JST 插頭,不過一般常見的 JST 插頭都是小的,大的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
  白色插頭 可稱為 外側主動鎖定 (Outer positive lock) 型式 線對板 連接器.

  若要問型號似乎不容易, 因為這類線板插 "族繁不及備載".

网友:
幫樓主救援一下好了,他其實是這東西:

白色插頭看來比較特硃,好像在早期的家電有看過,這要找很麻煩。

少量的話連接座一起換掉就好,省力省心。

网友:
日本機的話大概率會用JST系列的某一種

网友:
  藉由 專炸元件 君的解答, 真的找到了耶!

  VA connector
  7.92mm pitch/Disconnectable Crimp style connectors
(出處: Компания ДАРТ)

楼主:
謝謝大家的資訊,
這白色部份是接EPSON印表機電源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