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42LM6200電視亮紅燈不開機故障請益

楼主(2021-03-04):
型號:42LM6200-DA

異常描述:
插電後待機燈紅燈恆亮,按下電源鍵後紅燈熄滅又亮紅燈恆亮

基本確認:
量測有3.5v其餘無

電源板

電源板已知電容拆下量測容值正常(標記紅點點)

主機板大多是貼片元件不知道要量什麼

查閱版上文章有一通病是晶片故障,嘗試使用熱風槍加熱還是無法開機,請教還有查修的方向嗎?
如確認為晶片故障版上是否有此型號主機板待售又或是有大神可代工更換晶片(可付費)

网友A:
應該主機板 12VTO 5V 晶片問題... 通電後用 紅外線溫度槍 看看有沒有發熱晶片.

下面這兩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主機板 12VTO 5V 晶片問題... 通電後用 紅外線溫度槍 看看有沒有發熱晶片.

下面這兩顆看看

插電10分鐘後量測溫度為常溫,是否未開機所以沒有工作溫度

网友:
k大:
建議方向~~~主板送出給Power板之 p-on 訊號要出來。

网友:
似乎是主晶片NG機率高

參考用:
LG 47LM6700-DA Chassis LT22E.part1.rar (4 MB, 下載次數: 26)
LG 47LM6700-DA Chassis LT22E.part2.rar (2.98 MB, 下載次數: 25)

网友:
買塊板換上@@

网友B:
插電後再開機看PWR-ON有沒有電,如果有就看12跟24V有沒有出來,再關機看看PWR-ON會不會消失

就是看他能不能正常開關機,可以開關機的話可能燈條

如果PWR-ON沒電,就可能是主機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電後再開機看PWR-ON有沒有電,如果有就看12跟24V有沒有出來,再關機看看PWR-ON會不會消失

就是看他能不 ...

插電後PWR-ON無電壓12V無電壓,僅3.5V有電
按電源鍵後PWR-ON有瞬間約3.4V出來一下下就沒了,12V也是瞬間有出來一下下就沒了,24V因為角度問題無法量測

楼主:
引用 楼主:
插電後PWR-ON無電壓12V無電壓,僅3.5V有電
按電源鍵後PWR-ON有瞬間約3.4V出來一下下就沒了,12V也是瞬間 ...

話說附件怎麼弄出來的怎麼刪掉阿

网友:
呼之欲出囉!加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電後PWR-ON無電壓12V無電壓,僅3.5V有電
按電源鍵後PWR-ON有瞬間約3.4V出來一下下就沒了,12V也是瞬間 ...

這篇上傳了6次  只點選1個插入 所以其餘5個都出現檔名 就是重複上傳

圖片檔就用圖片檔上傳
附件是用於上傳檔案的 例 : 壓縮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