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單位不能直接互用

楼主(2021-03-04):
我們在國中的物理課曾經學過︰
一般都界定水的密度為1,1公升水要在一個大氣壓力下才完全等於1公斤重。

ml是毫升,它是容量的單位,公克(g)是重量的單位,3500ml=3.5L,但是它是不是等於3.5公斤要看內容物。
洗板水是醇類,它的密度比水輕,所以3.5公升一定不到3.5公斤。
你可以試一下1公升的沙拉油是不是等於1公斤?
或試一下1公升的汽油是不是等於1公斤?

下圖的桶子綠色箭頭是3.0L,紅色箭頭是3.8L,所以黃色箭頭大約3.5L。

昨天烏骨雞學姐在忙,這瓶洗板水是我幫她裝的,烏骨雞學姐說裝3.5L,因為這個瓶子只有3.0L跟3.8L的刻度,所以我裝的水位是在黃色箭頭處,我有用止洩帶纏12圈再鎖瓶蓋(我確定有鎖緊,因為烏骨雞學姐也有確認),請問你收到時,水位是不是黃色箭頭處?

我們買的20公升洗板水含桶只有16公斤(我們的桶子比較大也比較厚,當然也比較重),3.5L 你說你用一般料理磅秤秤只有2600多公克,這是有可能的。

這個桶子是新購的,烏骨雞學姐有空我請她用量杯量一次,再用秤台秤一次重量看是多少。

网友A:
解決方法很簡單,我知道Wish大不會想減料。
4度C 1克的水體積= 1mL
25度C(室溫下) 1克的水體積 > 1mL

老大只要在塑膠桶裝入 3500克(3.5公斤)的水,室溫下體積應該稍微大於 3.5L。畫下記號,加入溶劑超過此刻度即可。比用小量杯慢慢倒還準(因為會有殘留在量杯中,倒越多次越不準)。

重點是,磅秤要精準。

另外說明,那種瓶子上面的刻度真的只能 "參考用",不要相信上面的刻度。

网友B:
Wish你好!剛剛照你說的確實是在3.8L下面ㄧ點大概是在紅色標示處,應該沒太多因為收到洗板水時瓶口處都是橘子味道所以秤了ㄧ下,沒有想到密度的原因浪費到你的時間來解釋抱歉!

网友:
謝苦主! 無私經營網站外,還要抽空解答兼常識知識分享...

可憐但是可敬的wish大....

网友:
  不難.

  先裝一桶 3.5 L 的水蓋緊, 並置空桶. 洗板水注入至旁桶液面同高即可.

网友:
就跟去大賣場買洗衣精,差不多意思,新聞有報過,一樣都是洗衣精,怎麼算最省錢,一個標示公斤,一標公升,

https://news.cts.com.tw/cts/general/201308/201308131293498.html

网友:
更本質的講:  物體體積單位與質量單位不能互用
另外體積單位是由標準公尺所衍生出來的   2D轉到3D去

网友:
這種物理數字真難消化~

比較實際的~不同地方買同樣的東西價格會不一樣~
一樣花100元買到的東西也不一樣

楼主:
有時候也是會看錯或熊熊忘記,以我來說,我在簽名時還會忘了自己叫什麼名字.......
重點在講清楚就好。

网友:
我的"感覺"....

黃線接近(或超過)3.6L,因為 瓶口縮小了...
(由上3.8往下推->3.7-> 3.6距離應該比3.0->3.1->3.2距離要更大)

後註: 後來看到4.0L,發現3.8L到4.0L(差0.2L)超遠,就是因為瓶口一直縮小,
黃線推測在3.6L很合理,不會差太多....

网友:
16kg/20l= 0.8kg/l 就是清洗液的比重 甲苯比重是0.871 乙醇是0.787。如果是零購雙方可以指定單位,如果是容器以瓶為單位。

网友C:
我也覺得很多人會亂用單位~
記得有一次 我問人說 這水有多少?
對方回答一公斤 ?
我就覺得蠻奇怪的 於是我再問是幾公升~
他說不就跟說了 就是一公斤 ~
也就是一公升  那時候我也滿頭霧水~
我印象中 老師 好像没教過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決方法很簡單,我知道Wish大不會想減料。
4度C 1克的水體積= 1mL
25度C(室溫下) 1克的水體積 > 1mL

是的,偷斤減兩的事我們不會去做,我相信對方也不是在指我們偷斤減兩的事,桶子的刻度有多準這我們真的不知道,其實也不用量多準,只要不少於3.5L 就可以了,通常我們都是多倒一點兒,因為醇類很會揮發,尤其在車子裡面搖來搖去,只要瓶口跟蓋子沒有鎖很緊密,多少應該會微微"漏氣"。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sh你好!剛剛照你說的確實是在3.8L下面ㄧ點大概是在紅色標示處,應該沒太多因為收到洗板水時瓶口處都是橘 ...

別放在心上,我很喜歡聊天,所以不會浪費時間,說清楚講明白,就沒有疑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覺得很多人會亂用單位~
記得有一次 我問人說 這水有多少?
對方回答一公斤 ?

也不是不能用公斤算啊!例如你拿了一個汽油桶去加油站說我要加95汽油2公斤,除非加油機可以換算重量,不然加油站的人員應該沒辦法加,但是你可以拿出一個秤的話,把空桶放上,然後請加油人員加到秤顯示2公斤時停止,這樣也行啊!

大陸賣的洗板水好像是算重量的,可能是因為運費是計重的,所以就直接標示重量,以上是我自己想的,對錯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不是不能用公斤算啊!例如你拿了一個汽油桶去加油站說我要加95汽油2公斤,除非加油機可以換算重量,不 ...

我是覺得 什麼 該用 什麼標準 單位 ~
就用什麼 標準 單位 ~
不然 會產生不必要的誤解 ~
就像我上菜市場買東西 老是說 一斤多少錢?
我對一斤也没啥概念 一斤到有多少?
但一公斤我就知道大概多重 ~
總是覺得有些困擾 ~
大家 統一 說清楚講明白  這不是 比較 不會有 糾紛 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