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原創] 我的 RO 系統更新

楼主(2021-03-05):
RO 儲水筒內部塑膠袋破裂,
雖然買的是可以更換的透明儲水筒,
但是現在已經買不到內部塑膠袋,
在 PCDVD 看到有人討論直出 RO 可以免儲水筒,
馬達/電源/RO濾心/1~3 道外殼都要更換.
2,3 道濾心十年外殼老舊,
每每更換濾心後微小漏水不易察覺,
5年之後新的鐵架一樣鏽光光.
趁著更換鐵架也更換 2~3 道濾心外殼,
直出 RO 得知 1~3 道要改成四分管出入就改了濾心殼,
馬達/RO 剛換過不久就等壞了再換.

網路抓的 RO 系統圖:

我更改的路徑圖, 主要是第三道分接到洗手台,主要有兩個作用,
洗菜可以用過濾過除氯的水, 與更換2/3 道濾心時候可以排放碳粉.

初步裝置:

背面:

水量與漏水測試:

控制盒子帶 TDS 出入水檢視避免故障不自知:

TDS 感測頭:

使用二分3T接法:

整體完成,  TDS 比之前低足甘心 :)

TDS 比對:

RO 膜清洗可以延壽且降低 TDS,
製水前清洗還不夠,
我的經驗是可以多撐一年,
加上製水後清洗才能真的有用,
但也必須加上一些電路.
現在主流都已經用快接頭,
有要更新維修系統者可考慮.
以上報告完畢謝謝收看.

网友A:
所以還是沒改直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還是沒改直出?

沒, 應該直接買直出的機器,
東西分階段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沒, 應該直接買直出的機器,
東西分階段壞,

一直想改直出,但看改大流量直出的經驗似乎也不是很理想,流量還是不太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想改直出,但看改大流量直出的經驗似乎也不是很理想,流量還是不太夠用。 ...

一個 400g 不夠可以加一個 400g,
再不夠可以考慮換商用 20" 系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直想改直出,但看改大流量直出的經驗似乎也不是很理想,流量還是不太夠用。 ...

要出水流量大 不必改直出了
買一個白鐵桶加水龍頭 在加一個有線式的水位開關 將高壓水開關換成有線式的水位開關 水位滿了就停機
出水量應該夠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出水流量大 不必改直出了
買一個白鐵桶加水龍頭 在加一個有線式的水位開關 將高壓水開關換成有線式的水 ...

sa2086大
除了要電的水位電磁開關。

還有更省的給水浮球開關免電,結構簡單。
滿水會阻水,淨水加壓馬達會停止加壓供水,好處是開放式儲水桶可清洗,壞處是儲水桶無壓力需上置自然流,同水塔原理相同。

儲水桶有壓力與無壓力差別各有利弊,端看取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出水流量大 不必改直出了
買一個白鐵桶加水龍頭 在加一個有線式的水位開關 將高壓水開關換成有線式的水 ...

我是想拿掉儲水桶,但目前強調大流量的直出機種出水還是很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出水流量大 不必改直出了
買一個白鐵桶加水龍頭 在加一個有線式的水位開關 將高壓水開關換成有線式的水 ...

是的,我經手的新ro機都是指定不要儲水桶,不要高壓開關
加裝不鏽鋼桶和不鏽鋼浮球開關和限時繼電器(防浮球搖來搖去讓ro馬達和電供死於非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