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故障的Dell 2408WFP螢幕[已送出]

楼主(2021-03-05):
當初報廢區撿了3台回家,螢幕故障現象大同小異,如底下故障畫面。小弟不才修不好,都是買二手主版(約台幣1000),直接換主板。

換過主板後,大概1~2年主板又掛了(正常使用)。

當初想修的原因:

1. 有DP, HDMI, VGA..等等輸入。

2. 24"螢幕,1920 x 1200 x 60Hz。

現在不想修的原因:

1. 耗電,高壓燈管背光(不知正確說法),約100W左右。

2.導光板有點黃,類似Win10開夜間光線。

3.一直換主板感覺不是辦法。

含底座組約 9.58 kg,螢幕有點重要自取,地點在桃園。只有機器本身不含線材,要的出聲,先喊先贏。
3/12前若沒人要,就會上資源回收車。

無訊號輸入時之畫面

有訊號輸入之畫面

輸入介面

背面

中文使用手冊
dell-2408wfp_user's guide_zh-hk.pdf (2.27 MB, 下載次數: 0)

网友:
先說一下,我沒有要螢幕,不過我哈有DP + HDMI的螢幕已經很久了,只是朋友中沒有一個肯讓我A 的......

网友A:
這台好像比我現役用的還好呢……我收來練練手吧!返修臺買來太少開機使用也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好像比我現役用的還好呢……我收來練練手吧!返修臺買來太少開機使用也不好  ...

就給你了gsm7,已私訊。

网友A:
sorry 這件維修案我好像砸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rry 這件維修案我好像砸鍋了……

說來聽聽,看看是不是真的沒救。

网友A:
不知道是重工失敗呢,還是晶片真的壞了,還是另有故障點……開機卡住了。

預計再重 mount 一次試試,還不行的話就找良品 IC 換看看,如果 pad 還能頂得住這種摧殘的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重工失敗呢,還是晶片真的壞了,還是另有故障點……開機卡住了。

預計再重 mount 一次試試,還不 ...

所以你判斷跟電源無關,是晶片虛焊? 這樣應該還有的玩。
之前有組電壓沒出來,一直以為PWM IC故障,但換來換去都沒用,
心想會不會晶片沒致能電源輸出,到這邊我就放棄,直接換主板。

网友:
虛焊是確定一定有的,來的時候畫面完全沒了,加熱後 OSD 能出來但還是一樣方塊模式。

……目前發現兩顆 DRAM (HY5DU561622E)發高燒確定 NG。
這是來的時候就壞了的呢,還是後面我搞壞的呢,就無從考證起。
這種零件不是專修電腦的不太可能會備,所以只能先放著後面再說了。
主晶片 (FLI30336-AC) 是好是壞也暫時不得而知……

返修作業的功力已經恢復五成了。太久沒玩這種東西手真的會生疏。

楼主:
不管成功與否,期待你的維修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