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星H97主機板USB異常求助
關閉

楼主(2021-03-06):
如圖開機後出現USB異常,秒數結束後就關機了,請教查修方向,謝謝
圖檔這樣有錯誤嗎?歡迎指正,尚在努力學習中

网友:
  上傳 照片檔案 貼圖, 而非上傳 行動裝置擷取畫面.

  貼圖教學

楼主:
抱歉,我重拍圖片再上傳,謝謝指正

网友A:
建議不要用手機發文

用手機拍了照片,又用手機截圖照片....

應該是不難處理,保護元件

网友:
2樓點位圖、3樓電路圖

https://bbs.pigoo.com/thread-76254-1-1.html

网友B:
  提供一點方向好了, USB 晶片 OC# 與 USB 母座 間的 零組件 或許有損壞.

  技能有限, 剩下的請益論壇其他先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不要用手機發文

用手機拍了照片,又用手機截圖照片....

了解,謝謝指正,會在練習照片上傳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供一點方向好了, USB 晶片 OC# 與 USB 母座 間的 零組件 或許有損壞.

  技能有限, 剩下的請益論壇其他 ...

謝謝大大分享,朝這個方向研究中

楼主:
      師傅們好,收到電路圖跟點位圖,我先說一下尋找的流程,有錯請指正.
1.在電路圖找USB電路圖
2.找USB相關元件代號,目前找到U40,U20,Q32,Q35,Q91,Q8,Q79,Q33等元件
3.開起點位圖軟件,在零件區打上搜尋元件名稱,再尋找主機板上的零件位置
4.量測並對照電路圖上的電壓或電阻,找出故障元件
5.維修
以上請多指教,還在努力往上爬的學徒

网友:
引用 楼主:
師傅們好,收到電路圖跟點位圖,我先說一下尋找的流程,有錯請指正.
1.在電路圖找USB電路圖
2.找USB相關 ...

我是希望你重新發在主機板維修版區不要在這討論
這邊是貼文練習區

网友:
貼圖方面請把圖片上下那些黑色剪掉再貼就沒問題了。
這裡是貼文練習區,不是發問區,請到相關版區發問。

謝謝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