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是什麼電路符號?

楼主(2021-03-06):
請問各位前輩
目前在看一份電路圖
當中有個電路符號(如下圖)不知是什麼零件
知道的前輩再麻煩告知  謝謝

网友:
最好有 局部 的相關電路~

看起來是 [一個可變的電容] ~

但不確定~

网友:
你把全部電路貼上來 我就幫你分析作用

楼主:
Hi 各位前輩
剛才已得到解答了  是一條鱷魚夾的線路示意圖
謝謝各位的回覆

网友:
增長見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Hi 各位前輩
剛才已得到解答了  是一條鱷魚夾的線路示意圖
謝謝各位的回覆 ...

沒見過這種電路圖示,受教了.

网友:
我本來還在想是不是 黑膠唱片的唱頭

网友:
長知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