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設備] D-Link DIR-879 A1簡易維修附完整韌體

楼主(2021-03-06):
品牌型號:D-Link DIR-879 Wireless AC1900 雙頻Gigabit無線路由器

故障情形:上電只有橘燈閃爍,SSID 不會出現,感覺沒在運作

這台整排的燈珠只會亮橘色和白色及閃爍,沒有CPU、WIFI、LAN 燈號

處理:
一開始覺得是韌體故障,拆下來讀取合成不起來

後來接了網路線到電腦主機,網卡燈號會亮,傳送:有封包,接收:0。也沒有自動取得IP,無網際網路

於是將網卡 IP 設在 192.168.0.X,打預設IP能夠進到救援模式,這個模式不確定是否較新型號才有,其他品牌未知

這也確定是韌體故障沒錯了,於是在官網下載最新版韌體upload 後修復了...

最後一張圖是mac address位置,已消除

--
2.4G
wanmac=11:11:11:11:11:11

5G:
wlan5mac=22:22:22:22:22:22

LAN:
lanmac=33:33:33:33:33:33
wlanmac=33:33:33:33:33:33

通常三組都是連號
最下面那組經查詢和官方有關,所以就沒動了

韌體:A1 1.07

補充內容 (2021-3-20 03:54 PM):
D-879 Firmware,Full,Backup

補充內容 (2021-3-20 03:54 PM):
DIR-879 Firmware,Full,Backup

网友:
太神奇了,這台竟然還有求救系統

网友:
這故障發生時. 是無法正常進入D-Link設定畫面嗎?

我有一台D-Link DIR-815,
故障情形是: 有線網路正常, 無線網路無法連線,
後來是進入D-Link設定畫面, 重新更新韌體後完修!

网友:
我有一台D-Link DIR-615,同3 樓一樣狀況
故障情形也是: 有線網路正常, 無線網路連線時有時無
後來是進入D-Link設定畫面, 重新更新韌體後完修。
用了快10年,前後更新過二次,現在正常使用中

网友A:
這廠牌早期的代表作是熱當,不知後期是否有改善,不過這造型倒是蠻前衛的。

未來戰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廠牌早期的代表作是熱當,不知後期是否有改善,不過這造型倒是蠻前衛的。

未來戰艦~~~ ...

這台2017年製,價格近5K中階機,

大學客戶機房或電腦教室大部份都是用企業級路由器Cisco 、HP、3com 等等的。D-LINK也有少見

感覺D-LINK在消費級市場比較有人買,ASUSK等各家都在搞電競級無線路由器,還賣的很好

高階晶片方案,一台動不動就近萬,任何周邊都可以搞電競,耳機掛個電競價格多10倍也不無可能

Kingston 的 HyperX遊戲週邊部門 被 HP以台幣118億 買了 (才上個月的新聞)

--
TP-LINK、TOTOLINK 等陸、韓牌的價格相對便宜一些

話說越來越多陸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