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兩孔插座方向?

楼主(2021-03-06):
痞友更換這種插座時是喜歡短孔朝上還是長孔朝上?科技廠是規定短孔火線朝上怕有漏液先進火線?但發現如果水線朝上插上這款一大一小轉接頭就不會遮到另一孔無法利用?

网友:
我家裡的插座大小孔不分,也沒有看過什麼人真的會去分,包含拉水電的人員……

真的要用到地線的話,就會改用三孔,然後第三孔確實有接上地線打入地底,
不要空在那邊……(基本上在台灣看過的三孔壁插,大部分裡面第三孔都沒有接線)

兩孔的若怕漏電的話前面就加裝個漏電斷路器可能比較實際可行。

网友A:
  插座哪孔在上沒差, 關鍵在於 線接對了沒. 正規電器插頭不會有插反的疑慮.

  若水線孔在上, 轉接頭插左側組; 相對地插右側組, 就不會擋住另一側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插座哪孔在上沒差, 關鍵在於 線接對了沒. 正規電器插頭不會有插反的疑慮.

  若水線孔在上, 轉接頭插左側 ...

有那種DIY就是一粒一粒裝的
總有天才會兩粒裝反的…
頂樓這個案例是連體,所以不會有頂樓想的這個問題

安全裝置的話,常見的
NFB -> ECB -> ELCB -> AFDD

無熔絲->漏電斷路->漏電+過電流->電弧保護

正確使用的話大概可以保護絕大多數的意外
AFDD是最常被忽略的,但又不難發生

网友:
基本上 長孔是 水線 短 是火線~

已經 很多人 都搞不清楚了 ~

還要去分上或下 ?

外接的 東西 很多 都沒有去 考慮到 這些問題~

倒是 延長線 會有 直的 跟 水平的 ~~

目的也是用來閃一些 變壓器 會相擠到 的問題~

网友:
會用3轉2的基本上電流不會太大(前提是要懂些用電原則)

如果用耗電電器的話,還是建議壁插改成5樓圖3孔的比較安心。

网友:
聽各位解說受教了。

网友:
我記得背後會有W 線水的意思

网友:
分清楚比較安全

网友(2021-04-14):
麻煩使用請自備延長線 你兩孔都要插
其他人想用都不能用
工廠內應該有自己檢定核可的延長線
不然給你插滿了 下一個電源孔超級遠
是要怎麼上電使用設備

网友:
W-水線應該在下,如火線在下遇淹水時先到火線,人碰到水就比較危險,這是小弟的見解

楼主:
有管人實驗了!

网友:
如果要考慮這樣子的話 當然是如同他們說的~

但 其實 淹水 都是 很危險的事 ~

相同的 如果 家 都在高樓 是不是 就没有這種問題了~

网友(2021-05-15):
引用 网友B:
有那種DIY就是一粒一粒裝的
總有天才會兩粒裝反的…
頂樓這個案例是連體,所以不會有頂樓想的這個問題

請教AFDD長怎麼樣?要如何安裝呢?
不難看到卻容易忽略,所以沒有安裝是會容易讓插頭接觸不良而危險?

网友:
在 YouTube 上觀看「插座淹水測試這樣裝比較危險?!|插座泡水會不會爆炸?|插座安裝方向規定?【水電爸爸】」

网友:
h tt ps://youtu.be/nA3hjOST_Mo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那種DIY就是一粒一粒裝的
總有天才會兩粒裝反的…
頂樓這個案例是連體,所以不會有頂樓想的這個問題

windata大
面板插座,以國際牌為例,標準真的是一粒粒裝最多三顆,三個孔位多種變化端看用用戶,可能一個AC座/電信座/天線座,至於有多少種模組”NFB/ELB/感應...........可逕洽國際牌目錄,只知道近年須3C   USB電供模組很熱銷。

大面板變化更多.....

至於樓上13# 水電爸爸 有說,不論如何安裝水平垂直最保險 地線朝下/中性地線永遠朝下/其次是中性/最上是火線,有注意安全設計電腦可臥立看後面設計便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windata大
面板插座,以國際牌為例,標準真的是一粒粒裝最多三顆,三個孔位多種變化端看用用戶,可能一個 ...

一粒一粒裝的,如果有天兵安裝 一正一反一正,啊結果背後的線是直接橫連的狀況
我知道標準,不是要挑戰標準啦~
是在說天兵這樣裝,有些變壓器上直接做插頭的,這樣才會擋到別的孔不能用

發帖的擔心了這個是白擔心了,因為這個案例是連體嘛,上下都是固定的,一旦卡到旁邊的孔可插時,換位置就好了

面板日新月異,以前我也很天兵,想要直接在屋內走直流電,這樣不用買好多個變壓器
殊不知廠商把交換電供縮小內建在插座裡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粒一粒裝的,如果有天兵安裝 一正一反一正,啊結果背後的線是直接橫連的狀況
我知道標準,不是要挑戰標 ...

windata大
安規就是安規,變動規定設計,用自己想法造成傷害怨不得別人,嚴重還造成他人替死鬼,因漏電或意外使用造成危害生命財產安全。單顆多裝顛倒,接點節線併接更會錯亂,自找麻煩。

直的三孔插座為220V專用?

110V紅色插座明明緊急用電源(平時無電,斷電時供電(發電機)),110V接地插座當220V用不死也帶傷,大多是有自己想法的人((創意/活用)不該用在有人身安全之慮之所),用作他途(變成常態性照正規跑的人,也跟著死得很慘,所以哪怕碰到只有一個白目,在未知場所用電,只有增加作業程序(SOP)確認再確認求自保)。

网友:
記得好像火線是上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