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六角管、三通管

楼主(2021-03-07):
小弟是在尋找照片中有紅色框起的三通管與六角管。

克魯伯原廠蒸氣管是六角車牙直徑是9.7mm,小弟想要加裝一個壓力表可以監控蒸氣壓力值。

Krups 克魯伯 963 義式咖啡機。(照片取自網路)

小弟想改成有壓力表的奶泡機,但不知道材料要去哪裡購買?所以來請教論壇前輩先進指導小弟!

在Youtube有影片可供論壇前輩先進參考與解答。

网友A:
發文後有3小時的修改時間 請盡速修正 不然會被封帖

<貼圖教學>,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上傳圖片或檔案時,必須在要顯示圖片或檔案的位置,再點一次上傳的圖片或檔案才算有插入內文編輯區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圖片盡量請用橫拍,不要直拍,因為要看完整圖片,還要移動畫面很不方便

貼圖出現檔名,在上傳圖片後,在編輯內文時還要在上傳的圖片點擊一下做插入的動作,才不會出現圖片檔名

正確貼圖 影片示範版

可到貼文練習區練習

貼圖錯誤出現檔名一小時內的修改法 #3

痞酷網論壇非營利網站,痞酷網論壇經營所需費用來源,都靠站內公狗(廣告)收入來維持痞酷網論壇運作
有上線時煩請多多點擊公狗以維持痞酷網論壇運作
公狗點擊後,不要馬上關閉公狗網頁,最少要超過30秒才能關閉公狗網頁,在點擊另一個公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發文後有3小時的修改時間 請盡速修正 不然會被封帖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 ...

感謝指正!
已經修改PO內容,如還有錯誤地方,煩請再次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指正!
已經修改PO內容,如還有錯誤地方,煩請再次指教!

圖片已修正成功了
但是文字大小又不合規定了  文字大小不要修改 還有字體顏色只用在強調

网友B:
請找空壓接頭,
注意管材材質,
請選SUS304不鏽鋼材質,

建議:
多裝這個沒有意義.
容易喝進有害物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找空壓接頭,
注意管材材質,
請選SUS304不鏽鋼材質,

咖啡本來就是有害和有益
兩害取其輕…吧

把有害物質吃完就沒有害物質了

=============

一般材料行買的三通管大概都非食品級
不管銅或不鏽鋼,車牙之類的加工要用切削油,雖然會清潔但不到食品級
所以買回家最好是徹底洗潔過

小蘇打粉
60℃以上的熱水,可以降低油的稠度,增加鹼的去油能力

网友:
轉貼自蝦皮
【自製壓力把手套件】單轉接頭《接把手端3/8牙,接壓力錶端1/8牙》
https://shopee.tw/【自製壓 ... i.7228520.369705572

商品詳情
公版58把手可用

不用多買壓力把手,在使用中把手,閒置中的把手

使用此轉接頭後再加上壓力錶
立即變成壓力把手

网友C:
這是可樂桶未改裝接頭

這是改裝後可樂桶接頭,(儲氣筒/儲水桶/泡沫桶/壓力桶/噴水桶/釀酒桶......視個人需求)

若非專業帶上你需要改接頭(牽涉直徑與牙距/內外徑等),對方一看到就說是可樂桶用,會把來的客戶各種型式功能需求說給你聽(要賺錢),最後業著會再依你的最終想法配件給你。
我只能建議北部到環河南路一段五金街,個人喜好貨比三家不吃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是可樂桶未改裝接頭

請問,三通部份與六角管,應該屬於空壓機套件範圍嗎?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三通部份與六角管,應該屬於空壓機套件範圍嗎?
謝謝。

吉布斯 大
快速接頭是用於空壓機氣體(相對也可用於液體需防鏽材質)。

其他六角管或三通或壓力計並不是空壓套件,端看用途,配的都是耐液體與氣體可食用,腐蝕性物質除外,價格蠻便宜的

网友C:
很納悶,只是個人覺得裝壓力錶是多餘的,大多是用電煮沸非封閉式(煮沸有排氣孔),壓力錶也沒用。

除壓力鍋有些有裝,其本身也有安全釋放裝置,裝了也是多餘,餐飲接觸最多的是鍋爐(較危險,哪個需水產生蒸氣需前後溫度/壓力差監控感應,須適時調整火力/進出水提供蒸氣 炊煮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納悶,只是個人覺得裝壓力錶是多餘的,大多是用電煮沸非封閉式(煮沸有排氣孔),壓力錶也沒用。

除壓力鍋 ...

這台義式咖啡機屬於蒸氣高壓出水,而左側有設計一支奶泡管,利用自身鍋爐壓力打出高壓力蒸氣方便打奶泡使用。
小弟因為改裝把高壓熱水封閉不煮咖啡,只保留蒸氣功能用於專門打奶泡,所以加裝壓力表來監控壓力值,一來不用等到壓力到頂才來打奶泡,二來也是安全著想而已。
感謝您指教與指導!

网友:
冷凍材料行也可衝看看,之前冷媒桶改打氣用也是站上好心痞友告知而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