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週邊] 雙面USB傳輸線

楼主(2021-03-07):
友人在娃娃機抓到一條雙面USB傳輸線,
大陸應該是用朔膠的USB座,
不注意連接會短路@@

网友:
這種TYPE~A頭?!

萬一母座公差大PIN就短路了...

网友A:
  生活中完全無金屬 USB 座?

  若雙面 + 極接點後接一顆 二極體, 或許可排除短路之虞.

  好奇雙面 + - 極有無互為導通, 便能驗證假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生活中完全無金屬 USB 座?

  若雙面 + 極接點後接一顆 二極體, 或許可排除短路之虞.

樓主的顧慮應該是雙面的USB插頭 插進母座後 接觸面是沒問題 問題在於另一面因母座式金屬外殼

网友:
啊,我有兩條這種USB充電線啊
我之前倒是沒想過短路這檔事.

剛剛用電表量了一下
兩面的排列是相反的,不會短路啦

网友:
TYPE C的概念?兩邊塑膠如果高於接點就還好,不過裸體總是有些疑慮。

网友:
這種編織比較耐拉?發現索尼有一款兩頭都有磁環比較抗干擾?想衝來接AP當家用網路!